[3D机/KT机] 新手入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9-10-30):
装机的时候没有压舵面 飞了几次之后舵面裂开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补救。

网友:
用胶带贴上

网友:
没啥大问题一般装机,都贴胶带啊

网友:
纤维胶带啊。

网友:
顶楼上,纤维胶带,粘性好,又有纤维连接,没问题

网友:
胶带啊,还能怎样

网友:
抹点泡沫胶也可以

网友:
两边边缘部分,薄薄的泡沫胶,就那个最薄的地方
干一会,对接,
非常牢靠,
这里容易炸鸡撕裂,再贴一个纤维胶带,带点泡沫胶,预防再炸开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 贴了纤维胶完美修复了。

楼主:
今天空中苏27射桨 这个坏舵面

网友:
直接胶带粘上,还有就是有一种专用的铰链,貌似合页。

网友:
直接胶带行了

楼主:
你们天使之翼打舵舵机会响吗 我的异响严重。

网友:
直接打泡沫胶就可以了

网友A:
装机的时候还要压舵面吗?我装机从来没有压过舵面

楼主(2019-12-10):
引用 网友A:
装机的时候还要压舵面吗?我装机从来没有压过舵面

个人感觉 这个压一下的话舵面位置会准确一点

网友:
把舵面切下来,再装合页

网友:
别用胶带直接粘,用泡沫胶在胶带里面先抹一层再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