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最便宜48频道开源双接收

楼主(2019-10-30):
教程
网址https://github.com/sheaivey/rx5808-pro-diversity
穷折腾,应该算是最便宜的双接收屏幕了
首先准备材料
arduino nano (atmega328p单片机最小系统)
rx5808或者RX5818模块(左侧08右侧18测试效果一样的毕竟相似的电路,完全一样的芯片,引脚也一致)
模拟信号显示器(闲鱼7寸大概七八十,五寸好像50左右)
1K电阻4颗,470Ω电阻一颗,100KΩ电阻两颗,330Ω电阻发光二极管各3颗
0.96寸液晶屏一块(也可以不用,如果显示器支持两路输入可以用另一路显示器调参

上面是液晶屏效果下面是用显示器第二路输入显示
oled优点:调参简单和画面分开
缺点:得多加一块LED的钱
屏幕显示则相反,)
4066双向模拟开关一块

首先按照线路图焊接好各元件

接着用progisp烧录程序

(也尝试过IDE编译但是各种原因编译不上)
这种编译好的方便

文件可以在github上下载或者在我网盘里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yA3hwk-RcQLo-LGuz1h4HQ
提取码2dr9

最便宜总费用(七寸显示屏80,)

(第一次发帖,许多东西都不是太清楚,有啥不足还望多多包含,我写的不清楚的评论区提出来就好我尽量多关注论坛)如果有想折腾着玩的我手里还有20块5818模块,60包邮送4066

楼主:
总费用(7寸屏幕80
arduino12
5818两块60
电阻sma接口LED连接线算8块)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三块双接收的板子

网友(2020-02-28):
谢谢 分享
无线音视频 接收

网友:
现在一个成品也才200不到吧,双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三块双接收的板子

多少出,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2020-05-18):
为什么要用双接收? 两个接收是工作在同一个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双接收? 两个接收是工作在同一个频率吗?

那个信号好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