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鲨飞翼

楼主(2019-10-30):
    准备买飞翼前看了蛮多论坛,但是测评飞鲨的还是蛮少的,入手后就是给想入飞鲨的人一个参考吧!装机前用试了两套飞控和两套动力,电池用的是1300毫安 的4S   还有2200毫安 的3S.
飞控用过司南飞控和F4V3pro
    个人觉得司南飞控太多线材了,塞进去感觉很紧凑,而且电流计不能给飞控舵机、接收机端口供电,使用穿越机电调有点麻烦要接外置BEC,然后就换了F4V3PRO刷INAV固件。但也很喜欢司南的高清OSD,所以一直纠结这要不要换回去(无奈手里没有外置BEC),两个飞控就功能上来说,都差不多,司南闭源不用折腾,F4V3PRO开源要自己刷INAV折腾,萝卜青菜吧,看自己喜欢哪个。
司南飞控

F4V3飞控 INAV固件

动力用过郎宇2216  2400KV 6*4寸桨   好盈天行者 60A电调  和  破风3 2306  2400KV  5046三叶桨 致盈窄款40A电调
    郎宇2216  2400KV 6*4寸桨   好盈天行者 60A电调提速很快,但是由于不太适合飞高速原因(也许是我没有调好机子,可能将司南的感度再调低一点更合适)飞到160KM/H左右的时候飞机剧烈抖动,然后速度下降。用这套动力虽然很暴力,但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带小方狗二代相机整备重量980克真的蛮重的,降落感觉DaoDan一样。
    破风3 2306  2400KV  5046三叶桨 致盈窄款40A电调最快极速也飞过160,声浪一流,真的是尖叫声。但是提速比郎宇套慢一点,但是配合F4V3PRO飞机没有抖还是蛮稳的(应该是飞控的感度默认调的很低)。减重后整备质量750克左右,换相机上去会在760克左右。

破风3+5046的尖叫声呵呵

F4V3飞控的OSD画面以及极速吧

司南飞控的OSD画面以及极速吧,司南的OSD确实是很清晰的,比F4好很多!

破风 2306 2400KV电机

5046桨

致盈40A窄款电调

    图传用过熊猫VT5804 Q1(无音频,但是做工还是挺漂亮的)和熊猫的V2(有音频)天线是FOX的棒棒糖三代。两个都拉距3KM多(乐迪的R12DS的接收机,没有高频头,山区3.18KM还是可以的)  基本没有雪花(转弯的时候会花一下)

换过三个镜头,最后这个是真的还不错的  性价比很高   配件也便宜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自带的灯板很鸡肋,只有白光没有RGB,后面用了F4V3PRO飞控后加了个迷你版的BB响灯板,自己调成了红色慢闪,个人觉得 用迷你版的整机更协调一点,也只是点缀的作用。

    总结下吧,个人感觉通勤还是没问题的,远航下问题不大,1300毫安4S ,750克整备质量起飞,总里程飞过10公里,换1860电池加大容量30公里应该问题不大(具体没试过,因为我没有18650电池,哪个老铁愿意测一下给个数据 哈哈)。飞行极速上160也不是很难,用好一点的电池就好了,我的电池满电推下油门很快降到3.7V,FPV穿越也是很爽的。大概的说了下吧,其他的不太知道说什么好了,有问题可以留言问喽。
    另说下上飞控练不到技术这种说法吧,个人感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装飞控也没什么不好呀,基础的来一步一步的飞,先学走再学跑,我可不想飞机都没上过天就炸烂了,真的很糟心这种感觉,因为一朋友入坑,炸了四五台机子还是帅不过30秒,直到现在我约他飞固定翼他都还是不肯去。SO,关于飞控问题,自己飞的开心就好了,而且飞控一般都有手动模式的,现在我自己也是用手动模式飞更多一点,救急的时候会拨到自稳模式救机,以减少损失。祝大家都能爽飞吧!

机头加了配重 不堵上窟窿是为了散热

机头加了配重 不堵上窟窿是为了散热

装小方狗二代

装小方狗二代

机头 感觉真是丑啊

机头  感觉真是丑啊

第一次装机没换动力和飞控

第一次装机没换动力和飞控

第一次装机没换动力和飞控

第一次装机没换动力和飞控

网友A:
顶一下,摄像头没说是啥哟

网友B:
飞控这么便宜了为什么不用,玩得开心就好,没必要给自己加难度设绊子。手里的飞机都有飞控,不用给遥控器设混控,插电直接就能飞,有飞控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摄像头没说是啥哟

哈哈  我怕别人说我做广告   迷盛2000线的镜头   85块钱   换镜头拆开过  感光元件确实比之前用过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这么便宜了为什么不用,玩得开心就好,没必要给自己加难度设绊子。手里的飞机都有飞控,不用给遥控器设 ...

嗯嗯   是吧   我也挺喜欢装飞控的   飞飞机  感觉三分技术七分调(个人感觉),不装飞控调机真的是比较麻烦,特别是飞高速,新机子还好调   气动外形没破坏,炸过的机子  卧槽真的调机都会烦死!  装飞控 至少调机这一块可以省点事,很多微调之类的不用太过于纠结,飞控会纠正!

楼主:
纠错一下   总结地方的  1860电池是漏打了一个字  应该是18650,给各位造成不便还请谅解啊!

网友D:
f4用的是inav固件吗?听说inav  2.0之后不支持乐迪的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用的是inav固件吗?听说inav  2.0之后不支持乐迪的sbus

可以呀,其他的不知道   我的是能用的,有些F4飞控上有SBUS的焊盘  需要短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呀,其他的不知道   我的是能用的,有些F4飞控上有SBUS的焊盘  需要短接!

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

固件还是?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还是?飞控?

固件和飞控

网友D:
问下v3pro 和  v3s刷的是同一种固件吗?

楼主:
地面站是2.2.1    固件是2点几来着忘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新的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v3pro 和  v3s刷的是同一种固件吗?

是啊  是的  都可以刷 INAV 的 仔细观察下飞控版  看下SUBS焊点有没有短接  不过建议最好问下店家  看下是怎么回事  因为暂时没有用F4V3S 刷INAV固件    BF固件倒是刷过一次 帮别人装机    且乐迪的SBUS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面站是2.2.1    固件是2点几来着忘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新的固件版本

哥们能麻烦下你看下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吗?我想学直接用你这种飞控,v3pro有自己加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麻烦下你看下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吗?我想学直接用你这种飞控,v3pro有自己加滤波吗?

兄弟    真不是我不告诉你    是刚刚我开DFU刷写模式的时候  BB响太吵了  不知什么原因十多分钟还没识别出来   但是可以确定是2.2.1的固件应该    总之用最新的地面站刷最新的固件一般不会出问题    感觉你的保存不了问题应该是  用老地面站刷了最新的固件     或者是飞控上的SBUS的焊盘没短接。  飞控上的滤波其实效果不是很明显的   一般我会在分电板的正负极加个电容   而且熊猫V2的图穿确实是没有多少波纹的  穿越机上也是用着这个图传发射机   3公里内  还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麻烦下你看下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吗?我想学直接用你这种飞控,v3pro有自己加滤波吗?

还有就是  F4V3S   和F4V3PRO都是差不多的  说是V3PRO多了个电流计    V3S 多了个滤波   其他功能是一样的  不用换  而且便宜20多呢  呵呵

网友D:
好的谢谢,我去下个新地面站再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我去下个新地面站再刷一次

嗯嗯   好的  没事   有问题可以问我   我知道的肯定会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没事   有问题可以问我   我知道的肯定会教你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哥们。

没事    没事

网友:
还真是太巧了,我也是买了飞鲨,配件和你的差不多,乐迪pix mini飞控,乐迪r12dsm接收,熊猫Q1图传,摄像头foxeer 弹弓V3。
我看你机翼两边设置的图传和接收机空间没有利用一下,我接收机和图传分别装在左右两个机翼。

网友:
这飞控怎么接

网友D:
兄弟摄像头能给个链接或关键词吗?某宝搜不到2000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摄像头能给个链接或关键词吗?某宝搜不到2000线的

迷盛  可以去看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  谢谢喽

网友(2020-03-13):
整机重量多少?

网友:
问下楼主,现在我在模拟器里面飞三角翼已经很熟练了,这款飞机适合像我这样的来飞吗?

网友(2020-12-05):
4s 21700能放进去吗

楼主:
可以的  重心找好来就可以   还有就是 太重  抛飞要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