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大佬们

楼主(2019-10-31):
请问电机动平衡对飞行影响大吗?有什么缓解方法吗?电机是mobula7上面的0802小无刷,只能插拔,没法上螺丝桨,在bf上测试+13时全部开始动,1013以下只有一个动,其余三个不同情况抖动。

楼主:
想把原动力换在翼飞的壁虎66r上,66r的颜值太高了但担心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顶

网友:
这种小机影响不大的,我之前有个轴歪了掰一掰照样飞

网友B:
电机轴抖动,第一震动大,第二转速上不去效率低,第三费电。

网友:
建议换一个好的

楼主:
谢谢大佬们。。我自己试试贴胶布动平衡。。电机直观上看着没事

楼主:
小电机没法上螺丝桨一插一拔不歪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抖动,第一震动大,第二转速上不去效率低,第三费电。

可不可以贴胶布?电机太小没法上螺丝桨

网友:
这种小鸡我觉得不必太在意电机,如果拍出来视频抖一般把桨换新的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贴胶布?电机太小没法上螺丝桨

你这是电机轴弯了,贴胶布有什么用。换轴吧

网友C:
个人认为玩穿越机最大的一个坑就是电机,一套新电机正常花飞,没炸鸡的情况下,几十个电就沙沙响,接着就是只能调机,或换轴承,电机寿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质量标准去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玩穿越机最大的一个坑就是电机,一套新电机正常花飞,没炸鸡的情况下,几十个电就沙沙响,接着就是 ...

确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玩穿越机最大的一个坑就是电机,一套新电机正常花飞,没炸鸡的情况下,几十个电就沙沙响,接着就是 ...

tmotor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otor也会这样吗?

tmotor没用过,自己也想尝试下,目前用了的牌子有,银燕,大通,熊猫,朗宇都差不多

楼主:
等新机架到了就发一个自组装机贴看看mobula7的动力可不可以在翼飞壁虎66r上面

网友:
这种1S小电机动平衡不是特别影响。。。轴承不太好可能听起来声音不舒服。。。

网友:
可能是桨的原因?我的m7被我在硬地上炸了几次后,飞几十秒回来电机烫手,请教了大佬们说是有抖动,然后我把电机外壳拆下来看了一下貌似轴有点歪,新买的电机和外壳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