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RS遥数一体导致舵机抖舵?

楼主(2019-10-31):
大家好,入手了个ULRS遥数一体增程,用的是Ppm接收机转发模式,目前安装好了倒是正常,就是舵机经常抖,一直把握不好,不敢上天,我的载机是小胖子,用的F405 wing飞控刷arduplane3.9.9系统,由于之前装机的时候没考虑,用了银燕模拟舵机,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不知道银燕的数字舵机怎么样。还有买了磁环了还没到货,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不怎么期待磁环的效果。

网友A:
舵机抖舵
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1.在舵机的信号线和地线之间跨接1.2nF电容。有的人通过这种办法彻底解决了抖舵。
2.将舵机线在磁环上绕几圈,这是常用的消除外界干扰的手段。
3.使用数码舵机代替模拟舵机,或者换一个牌子的舵机试试。数码舵机会比模拟舵机更抗干扰。
4.在同轴线靠近天线的一侧增加巴伦(同轴线上套几个小磁环)。
5.接收机尽可能靠近天线,同时远离舵机:接收机和天线装在机翼外侧,而舵机则安装在靠近机舱的一侧。这样做也是为了减少同轴线不匹配可能引起的干扰外泄。
www.openuav.cn 转的你可以去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老铁,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接收机和天线远离舵机,装在机翼上,能彻底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舵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1.在舵机的信号线和地线之间跨接1.2nF电容。有的人通过这种办法 ...

学习了,但是有几个感觉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舵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1.在舵机的信号线和地线之间跨接1.2nF电容。有的人通过这种办法 ...

特别是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接收机和天线远离舵机,装在机翼上,能彻底解决你的烦恼

天线本来就远离舵机啊

楼主:
什么都不用,用数字舵机,世界安静了,今天飞行特别成功。

网友C(2019-12-18):
你QQ多少 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 交流一下

网友:
有没有omnibus和ulrs一起用的

网友D:
换舵机吧,模拟舵机抗干扰能力很差的

网友C:
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舵机吧,模拟舵机抗干扰能力很差的

如果不是有干扰源,舵机为什么要抗干扰?换舵机不能解决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