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甩尾

楼主(2019-10-3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k130飞柔和3d的时候尾巴就比较稳定,稍微做钟摆或是翻快一点就开始甩尾,调了感度,也换了加大尾桨,没有解决,是本身空心杯的问题吗?现在买了小四轴的三桨,还没到,不知换上能否解决。

网友:
换个尾电机,看看机身震动情况

网友:
有沒有炸過機?如果有的話看看橫軸有沒有彎

网友:
我的是掉速

网友:
看震动。在看尾桨有没有和电机轴打滑。在看尾电机力道

楼主:
谢谢各位那我先看看震动情况

网友(2019-12-03):
飞机自旋

网友A:
我那台130尾电机经常坏,除了原装时尾电机能飞几十个电,后来在淘宝上买的电机就只能飞十多个电就坏电机。

网友(2020-03-21):
昨天才入的坑,这飞机质量不是一般的差,一个电刚启动,飞机没离地,主板就坏了

网友:
考虑把尾管加长1厘米   看看  ,只是有可能会有小金鱼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130尾电机经常坏,除了原装时尾电机能飞几十个电,后来在淘宝上买的电机就只能飞十多个电就坏电机。
...

淘宝找怎样的电机代替

网友:
我那台130巳经打入冷宫了,十多元一个的所为原装电机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