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啊丝杠螺母,你为什么就进不去呢?

楼主(2019-10-31):
       小铣床立柱丝杠回差大,问了厂家是18*4的普通T型反牙丝杠,购入了18*4的反牙铜螺母,回来后却只能能进去2公分,再使劲儿怎么也拧不进去了,用卡尺测了丝杠螺母,螺距就是4mm,把橡皮泥塞入螺母中压紧再拿出来测量,螺母的螺距也没问题(当然这不怎么准确),问了螺母厂家就是18*4的螺母,直径、螺距一样怎么就进不去了呢?急死我了,高手赐教!

楼主:
把螺母锯下来一半能拧到头吗?

网友:
把螺母拧下来涂上颜色再拧上,再拧下来看看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螺母开水里煮一阵往上装

网友:
  检查下丝杆进不去这段有磕碰没?有一点也进不去。

网友:
恐怕是底径有问题或者牙型不对

网友:
螺母调一头拧上去试一试,螺纹起头部分上点机油,螺杆固定好。

网友:
牙型的问题, 开始一段能进去是因为丝杠和螺母的配合有间隙, 所以能进去。
也不好说是丝杠的牙型 问题还是螺母的问题。 谁家和谁家的都略有不同。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中间经常用丝杠有翻边啥的,用金刚砂配合转动研磨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你先买牙规量一下角度吧!螺纹是分55度、60度两种,型号不对当然的不会顺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