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充电器如果想满负荷双路35A充电,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楼主(2019-10-31):
看大家都用爱默生,但是笨重了,想用服务器电源代替,现在手头有12V62A的怕烧没敢满负荷充电。

顺便想请教一下大神,这种要怎样计算呢,我看有人说只看电流,不看电压,那样的话是不是70A电源原则上就够了。

网友A:
对,算的是功率,1400W,原则上你买1400W的电源就可以了。但是留点余量买1500W的电源,注意,有些电源要在指定电压下到标定功率。
你要看看这个电压406行不。

网友B:
你手头的12v 64A 可以再买一个串着用。我就是hp的12v电源串着,记住其中一个电源要断开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算的是功率,1400W,原则上你买1400W的电源就可以了。但是留点余量买1500W的电源,注意,有些电源要在 ...

好的,谢谢。这里说的“最大输入电流限制”小于60A意思是电源不能高于60A吗?那只能用高电压,低电流的电源了吧,服务器电源一般都是12V的,电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头的12v 64A 可以再买一个串着用。我就是hp的12v电源串着,记住其中一个电源要断开地线。

好的,谢谢。我也想两个串起来用,串起来1500w但还是怕功率不够,所以才行发贴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想两个串起来用,串起来1500w但还是怕功率不够,所以才行发贴学习一下

稳着点用,就算充电器允许大电流,还有电池是否允许,电源能不能支撑,我的308从来不满功率,也不长期运行,比较保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里说的“最大输入电流限制”小于60A意思是电源不能高于60A吗?那只能用高电压,低电流的电 ...

对,就是这个意思,1400W/60A=23.33V
起码要高于23.33V小于30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头的12v 64A 可以再买一个串着用。我就是hp的12v电源串着,记住其中一个电源要断开地线。

再请教一下,断开地线是指电路板接外壳的地?还是从插头地线处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断开地线是指电路板接外壳的地?还是从插头地线处断开?

很简单。1,其中一个电源不接电源的地线,直接火线和零线。2,这个不接地线的外壳也不能接地,也不能和另一个电源外壳接触。也就是两个绑在一起的时候,壳之间做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