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高惯量和低惯量那个好

楼主(2019-10-31):
最近攒了好多松下伺服电机,有高惯量和低惯量,自己攒机想留下几套其余出掉,由于自己不懂请教坛里朋友,我留下什么样的较好?

网友A:
看你需求, 如果小尺寸小体积的雕刻机就用低惯量,大体积的就用高惯量的
其实也看设计, 如果你不介意那么大的电机座,小机器用大惯量的也行,大惯量的保持力矩比小惯量的要好。

网友B:
大惯量扭力大,转数低,自己diy不追求高速快移速度,当然高惯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 如果小尺寸小体积的雕刻机就用低惯量,大体积的就用高惯量的
其实也看设计, 如果你不介意那么 ...

谢谢了,那我就留高惯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惯量扭力大,转数低,自己diy不追求高速快移速度,当然高惯量的好,

谢谢了,我留高惯量的

网友C:
除非体积受限,否则高惯量的一定更好,惯量不一定和扭矩有关系的,但是惯量一定和体积有关系

网友:
资料上复制的,或许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低惯量就是电机做的比较扁长,主轴惯量小,当电机做频率高的反复运动时,惯量小,发热就小。所以低惯量的电机适合高频率的往复运动使用。但是一般力矩相对要小些。
       高惯量的伺服电机就比较粗大,力矩大,适合大力矩的但不很快往复运动的场合。因为高速运动到停止,驱动器要产生很大的反向驱动电压来停止这个大惯量,发热就很大一些。
       小惯量的电机制动性能好,启动,加速停止的反应很快,高速往复性好,适合于一些轻负载,高速定位的场合,如一些直线高速定位机构。
       中、大惯量的电机适用大负载、平稳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如一些机床行业和一些圆周运动机构。

我个人认为750W以下的伺服无需太过纠结惯量的问题,小功率的伺服两者性能差异很小,主要考虑下安装空间就可以。

网友D:
这个没有好不好的问题,高惯量带可以大负载,但速度低,响应慢,适合重物体慢速移动场合,低惯量适合轻载高速,多启停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好不好的问题,高惯量带可以大负载,但速度低,响应慢,适合重物体慢速移动场合,低惯量适合轻载高 ...

谢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家玩的都是小鸡,我赞的都是750w的,感觉功率充足,加减速器(现有)用低惯量电机可以即利用了电机高速又可带较大的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体积受限,否则高惯量的一定更好,惯量不一定和扭矩有关系的,但是惯量一定和体积有关系

惯量一定和扭矩有关系。
高惯量的电机机身尺寸都比低惯量的要大一号。
400W的伺服电机一般都是60法兰, 但是小惯量最高转速基本都是中高惯量1.5-2倍
以台达说, C604 是400W低惯量的,1.27NM 3000转,
中惯量的没有400W的, 只有500W的, 但是500W 的扭矩要2.39NM,赶得上低惯量的750W的, 但是转速只有2000
高惯量的 没400W,只有300W的, 但是扭矩要2.86NM, 比低惯量的750W的 还高了,但是转速只有1000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