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原创设计# 为华科尔02s打造一套更骚更耐操的机架(不定时更新)

楼主(2019-11-01):
最终成品图↓

本人热衷于微型直升机的改装,喜欢强烈的机械感
手头刚好有一台二手的华科尔120d02s,考虑到其机械结构堪称经典,故尝试在其基础上设计出一套更骚更耐操的机架
先上半成品图:

初步考虑:十字盘舵机:蓝箭D03018金属舵机*3,三舵机围绕主轴呈等边三角形排列
                尾舵机:原装尾舵机
                电池:1S 850mAh
                电机:原装电机
                齿轮:原装齿轮
                旋翼头全套:原厂金属套装
                尾管:5.5×4mm碳纤维圆管,内嵌4*1.5mm轴承,作为传动轴的支点,防止像地平线130X那样的启动共振
                其余结构:自行设计,3D打印(设计软件为SoildWorks,近期自学,尚不精通,故有些细节可能处理不到位)
第一版零件:

装配图:(右视图)

(前视图)

(上视图)

(右前视图)

打印......
组装过程没拍照......略......
(半成品 左视图)

(半成品 右视图 剖面)

(上视图)

因一个D03018舵机到手时发现卡舵,发回商家更换,故停工
第一版打印出来的效果尚可,但是重量偏重,故第二版围绕减重主题重新设计中......

2019-11-5 更新一波安装好后的图片安装过程比较繁琐,没有拍照,直接上图啦~
右视

左视

右前

左前

本想做成前高后低的小短腿,使其看起来有视觉冲击力,但是实际上高度太低导致了起飞和降落时尾桨蹭到地面
下一版本的改进:1、增高脚架;2、减少前倾;3、增加尾撑

拉出老大哥 地平线130X 出来对比一下
体型接近,但是高度低了许多

侧面对比,尾管还是很粗的,符合我的预期
选择这个尺寸的尾管的原因是刚好可以塞下一个轴承,防止尾轴抖动导致共振
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

偷穿大哥的衣服
还挺合身!

比比体重,大哥带电池 120左右(有几个金属和打印改装件)

这......居然比大哥重!起码人家大哥是2S电,你才1S啊喂!
试飞过程没录视频,可以飞行,手感不错,但是稍显笨重

下一版本将进行大面积的减重,之前设计时考虑到打印件不太可靠,故各个部位都做得非常粗壮
事实上发现没必要,打印件非常耐用,可以做得更加苗条轻盈
不过现在这个机架直接上2S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019-11-15 更新 上次发现超重了,所以进行了大面积的减重
成果如下:
各种镂空

上面几个似乎起不了多大效果欸~
下面这个应该是最成功的了~
成功减去一半重量
如果要用其他型号电池,估计这个件得重新设计喽~

脚架增高了,之前那个版本因为脚太低,导致尾桨经常蹭到地面
所以这次加高了4mm,不过发现尾桨还是会蹭到地面,于是加了个尾撑(未安装)

之前以为不要加尾撑会帅一点

但是尾撑真是不用不行啊~
最后总的减重成果~
121.60g-113.57g=8g
为了这8g真是煞费苦心

来一波照骗

少了8g续航倒是真的长了不少
也更轻盈了
但是手感很怪,有点像6轴,我对2636这个接收不太熟,改天得来研究研究

~~~全剧终~~~感谢观看~~~

网友A:
求130X的打印机架,可商业合作

网友B:
厉害,都能自己搞机架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都能自己搞机架了。顶。

轴传部分比较复杂,要先构思一下布局,然后反复测量,做出来之后可能还有误差,再修改,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小鸡

网友:
不同重量的机型,用同样尺寸的尾管

网友:
还是机械传动好看

网友D:
小鸡子还是直接尾无刷吧。

网友:
不如设计像真机,用轻木搭机身

网友:
结实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130X的打印机架,可商业合作

130x做出来没啥市场吧......不过我倒是做过几个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子还是直接尾无刷吧。

尾无刷改过太多了,没兴趣,喜欢机械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x做出来没啥市场吧......不过我倒是做过几个配件

没有市场可以开拓嘛,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四个金属伞齿已经订制好了100套,就等100个机架,可以装普通4.3克舵机的机架,其他的尺寸及位置参数对标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无刷改过太多了,没兴趣,喜欢机械结构

同感,我有几架hcp100s mcpx bl双无刷机,但还对130X,318A,02s小轴传机情有独钟

网友E:
喜欢并支持原创.

网友F:
挺喜欢你的机架,希望能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喜欢你的机架,希望能量产

谢谢大佬支持!现在机子是做出来了,但还是有些细节问题,需要修改后再进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并支持原创.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
支持原创,天下模友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