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油动轴传动直升机

楼主(2019-11-01):
请教雷虎X50油动轴传动直升机没办法锁尾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很多

网友A:
陀螺仪  锁尾舵机 遥控器设置,尾舵拉杆和尾桨夹部分的松紧 这些都会影响锁尾

楼主(2019-12-16):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  锁尾舵机 遥控器设置,尾舵拉杆和尾桨夹部分的松紧 这些都会影响锁尾

这些都检查过了。会不会是齿比不对。

网友B(2020-04-20):
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吗?

没有,全部都试了,就是不行。我也是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吗?

飞机一上天,机尾就扇来扇去的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仪感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仪感度太高?

高低都试过了,陀螺仪也换过了试了还是一样。听别人说X50无副翼版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是大齿速比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仪感度太高?

说是改成有副翼的就好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仪感度太高?

直升机发动后尾舵机发抖,而且锁尾舵机发烫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发动后尾舵机发抖,而且锁尾舵机发烫有什么解决方法。

锁尾舵机是宽频还是窄频的,陀螺仪是啥??

网友:
排除了尾巴机械和设置的问题,如果飞机振动大也锁不了尾,还有就是主旋翼螺距设置不好,转速太低就起飞,这样尾浆的转速不够也锁不住尾巴,具体你再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