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塔通过遥控器OSD调参方法

楼主(2019-11-01):
哪位兄台指点下迷津?我想实现两个功能却不知道怎样实现? 麻烦各位了1, 通过遥控器来调节PID,是需要飞线连接吗?
2, 刷写最新的4.0版本的固件,怎样键入BOOT模式呢?
3, 屏幕中的OSD信息里面能够显示真实的信号强度,现在是一直闪烁的0.

我买的飞塔是OMNIBUS F4飞塔,200mW图传,黑羊协议
遥控器为乐迪AT9S
接收机为R6DSM(SBUS)
摄像头为RumCAM split mini2卡录

楼主:
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答案

楼主:
我的遥控器进入方式是
锁定状态下,油门中立,同时方向向左,俯仰向前

网友:
插个眼学习下

网友:
2要按住boot按钮连接电脑,如果驱动没有问题betaflight就可以进入dfu模式,具体可以看B站的视频
3 这个搞起来比较复杂,首先硬件要支持,三言两语说不清B站也有教程,可以看一下兔蛋大神的教学,ID是兔蛋电压低

网友A:
刷固件需要在装驱动,驱动装好后会自动跳dfu模式。乐迪控需要在控上设置一个rssi通道。然后在地面站遥控通道那一栏选择rssi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需要在装驱动,驱动装好后会自动跳dfu模式。乐迪控需要在控上设置一个rssi通道。然后在地面站遥控通 ...

rssi和接收机没有关系是吗?我用的是乐迪的r6dsm接收机,可以实现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si和接收机没有关系是吗?我用的是乐迪的r6dsm接收机,可以实现是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有没有视频教程?我搜了下,没搞到啊,求赐教,前辈

网友:
2,进入dfu模式很简单啊,连接上betaflight后,在命令行输入bl,回车就行了。--来自betaflight官方视频教程。

网友:
点我的主页看吧。我上传了图片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