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氧固化问题

楼主(2019-11-02):
用的是196环氧
配置前摇匀,加固化剂后搅拌均匀,虽然不知道摇匀标准是什么,但是都做了,而且固化剂肯定是超过正常比例的

目前出现很奇怪的现象

固化温度在15~18度,统一配料
第二天同时出现三个现象:
船体铺了纤维布,有些粘手;普通木材甲板很粘手,基本没有固化;掉在地上和多出来的料完全固化

很纳闷是为什么.木材表面干燥,稍微进行打磨过,固化地点也是一样的

网友A:
196 就不属于环氧 是不饱和树脂   196 正常温度下 固化剂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如果出现表面有粘手 应该是还未完全固化 你可以适当加一下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 就不属于环氧 是不饱和树脂   196 正常温度下 固化剂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如果出现表面有粘手 应 ...

这个比例我肯定是翻倍来的,问题是同样条件下为什么会有3种不同情况

网友:
温度,按比例调好后,刷上后,用电吹风加热,均匀吹。简单粗暴,效果好。

网友B:
还有不饱和树脂在使用中不能与铜接触,否则也是会产生不能固化的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饱和树脂在使用中不能与铜接触,否则也是会产生不能固化的现像。

所以那个什么191或者196不合适?

网友A:
环氧618 配W93固化剂 是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618 配W93固化剂 是常用的

这个好不怎么用  就是流动性不好,但是透明的。原来是我是用T31做固化剂,冬天好稠,夏天稀了,但是固话时间短,可操作时间少

网友:
有一本书名字叫:有机无机玻璃钢技术问荅。非常实用,等那天找到发论坛上,需要的模友可以自己找到看看。

网友:
有一本书叫:有机无机玻璃钢技术问答.非常适用,以问答形式出现,那天找出来让大家看看,需要的模友可以看看.

网友C(2020-05-01):
引用 楼主:
这个比例我肯定是翻倍来的,问题是同样条件下为什么会有3种不同情况

对对对  新手 固化剂 就多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  新手 固化剂 就多加点

说笑吗?按照比例来确实没成功。配比前做过实验,实验成功,但是往上面刷就没法固化。无奈多加固化剂,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笑吗?按照比例来确实没成功。配比前做过实验,实验成功,但是往上面刷就没法固化。无奈多加固化剂,还 ...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不会干透,后来又其他了一层,但是固化剂放了1.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不会干透,后来又其他了一层,但是固化剂放了1.3倍

没用。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假的

应该不会,最多是固化剂拿错了

网友D:
多放几天就好了 我都晒三四天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放几天就好了 我都晒三四天太阳

我是两周,加固化剂后又是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