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知道哪里有hisky hcp100的主马达卖,马达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1-02):
请问大家知道哪里有hisky hcp100的主马达卖,马达是什么型号?因为
淘宝商家已联系不上了。

网友:
看看伟力的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N30优质电机就可以了,到处都是,注意电压

网友:
拿出卡尺,测数据,测完了去淘宝找呗

网友:
闲鱼收到伟力V944拆下来直接用

网友:
Ⅴ944全身是宝,听说以前才10元一台单机

楼主:
谢谢大家提点,我去试试

网友:
原配是强磁性N40的电机,容易过热损坏,实际用N50电机替换非常好,某宝上面很容易搜到。注意不一定最贵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