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700装机直播!多图杀精!

楼主(2019-11-02):
    中午快递显示已经到达配送中心 明天拍派送,想了想又想了想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窜出去把快递半路截回来了
      第一个700机就这么悄悄领回家
      这个700定位为摆件==悬停==航线所以配置非常穷   虽然价格低但是性能上不差!
      DB700  6号工厂桨
      GDW892 895 舵机
      800MX电机
      凤凰160A
      陀螺金属壳K8

   工具摆好!

楼主:
.....好吧图片被吃掉了
嗯 快递盒子....

(装机得有一套好工具

开工!!

    旋翼头装得很慢 中强 高强胶打的,M4基本上上的中强,M3 M2.5都是高强 方便以后拆卸,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非常简单轻松,这边提示一下DB700的旋翼头安装完毕后有一条0.5mm的缝隙 这个是正常的,里面有一个0.5mm的铜环 不是旋翼头有问题! 我因为这个0.5mm反复拆装了3便才发现

楼主:
  桨夹上螺丝的时候,建议每个螺丝都慢慢的拧紧 这样就不会出现有螺丝上不上去的情况......

(缝隙在此)  这个缝隙是正常的不是有虚位之类的巴拉巴拉的。。。

  安装球头的时候有个小孔 建议小孔朝上 有神秘用处 后面会提到

网友:
偷偷插入。。。

楼主:
  安装完毕主旋翼以后就需要安装十字盘了,然后 嗯 。。。好吧 说明书错了

    前排提示需要自备各种螺丝!

  按照说明书来说这边需要安装M2.5*6的螺丝 实际上包里的M2.5-6的螺丝拧不上去。。。。我以为包里的螺丝给错了特意找了自己的螺丝来试,还是拧不进去,最多可以拧进去M2.5*4的螺丝,然后我还没自备2.5*4的。。。。。难受。。。。

网友:
螺丝居然不全

网友A:
还陀螺未定呢,K8上一个不就好了,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货色。
少螺丝就买芳生的
好像良心叼爆公司螺丝就是芳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陀螺未定呢,K8上一个不就好了,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货色。
少螺丝就买芳生的
好像良心叼爆公司螺丝就是芳 ...

  K8 有点咸鱼了  看了看有二手的MB野兽 还在犹豫买啥。
   电装已经全部凑齐,电调凤凰160A 电机800MX BEC是闪电20A 电池花牌6S 5200
上图!  经过一天的奋战 ,已经大概全部组装完毕 就等电装到/
    因为图太多了上传失败好几次,精简下只保留需要说的几张图~

   首先是尾管 尾管里面的那个小套建议先在小孔上面上一点点凡士林 对卡空有奇效 当然不放也行技术好一样可以穿过去,这个套比较软上螺丝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拧,我拧滑丝了一个 贼难受,直接上螺丝胶拧到合适力度即可不用完全拧死!

  止推轴承那边需要仔细看说明书 一共3个垫片 很容易把9的和7的弄混

安装这个才是最坑的地方 说明书中的M3*8杯头螺丝不行 需要上圆头螺丝才不干涉,杯头螺丝就挡着一点点的一点点 大概使劲摩也可以过去 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圆头螺丝 安全很多!这边我拆装了2遍才发现卡住的问题 贼坑!!!

   还有就是两个塑料齿之间间隔180度会摩擦变大一次 不知道为啥 大概率跟主轴上上的M5的螺丝有关系,我拆了主轴上的螺丝完全正常,问了 几个人以后说是飞几次下来磨合好了就没问题了~

尾巴的皮带轮,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图示安装。两片不能随意安。。。

楼主:
剩下的按照说明书的来安装即可,装机身还是很快的

楼主:
忘记上尾巴的图了 因为少4个尾巴里面的轴承 所以没有安装尾巴 只是把需要安装的拧好了就不上图了/目前尾巴还不知道说明书上有没有坑~

机身装完以后大概长这样.....
     准备睡觉,明天 继续奋斗
   前排提示 尾管特别难安装 我今天奋斗了10分钟没插进去就放弃了,建议先把尾巴的固定座安装好以后再把固定座安装到机身上 这样不用 直接怼尾巴!!
    还有就是安装到目前这个状态想提出几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前面安装电调的金属板实在是有点脆 如果能跟下面电池挂板来两根铝柱加固就好了 用手按按就觉得这个铝板摇摇欲坠!
   第二个就是安装舵机臂的那个44789那个零件实在是有点脆弱,加上只固定了一边,个人感觉非常容易松动 不知道安装好舵机以后会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尾波箱,这个尾巴怎么说呢  个人感觉改成双推会解释很多,现在的尾波看上去贼单薄  严重怀疑DB700尾巴不太好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明天有空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 有点咸鱼了  看了看有二手的MB野兽 还在犹豫买啥。
   电装已经全部凑齐,电调凤凰160A 电 ...

无所谓
话说格氏双11不是买一送一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
话说格氏双11不是买一送一活动吗

  格式买1送一??? 真假。。。。。  来个网址看看

网友A:
话说怎么感觉良心雕爆700的机身还没有我550X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怎么感觉良心雕爆700的机身还没有我550X的大

.....感觉是你的错觉 这货的机身绝对比550X大的多。。。  可能是我尾巴没有装的缘故吧 看起来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你的错觉 这货的机身绝对比550X大的多。。。  可能是我尾巴没有装的缘故吧 看起来小很多。{:1 ...

我就看见人家尾巴粗的要死
身体小的夸张

楼主:
  刚才发的回复审核中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图片顺序错乱...

前电调板装上以后还不错。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我实在是装不上尾巴 大力出奇迹也不行 然后还是拆了吧 打的螺丝胶太紧了,电烙铁+电吹风齐上阵才搞定....
建议安装DB 700的 按照我这个方法来装先安装好尾巴再戳进去 方便的很 写说明书的大概是千年大力神猿!!

   装好这样....忽略背景! 太乱了都是晚上回去折腾 一直没收拾...
   尾舵机我就拧了个螺丝 没上胶,,这陀螺实在是来的有点慢!
   有模友有别的办法确定窄频舵机的中立点的可以教我下
   现在手里 有个7008接收 6208接收 401陀螺和一个EbarV2陀螺 但是貌似都不支持窄频舵机...

楼主:
重新拍了个K8 大概能快一点到
电调160A 凤凰的真是不好调 又折腾 很久 仔细找了说明书还有千红大佬的帖子才搞定定速。

   从厂家重新购买了1个短主轴 一对压带轮 2个电池固定板,这个固定板大概是因为成本的原因吧使用的是玻纤板 不是很稳,尤其是飞机上安装的上板,实在是有点不稳,虚位挺大的,后面我想给他来个铝柱固定,还有后面的碳板也是 有点小脆 但是给预留了加固的铝柱的位置,可以自行购买铝柱加固!
   电池上1组花牌5200一组格式一组TCB 我个人感觉暂时够用了,因为ESC不带BEC功能 又不想用BEC来增加布线难度。。加上7008支持8.4V 所以设备电使用双天2S 800mah直供,这电池贼便宜还好使,一架次正好换一个小电池用 电池的固定位置很尴尬 我直接绑在侧板上了 以后还得想想办法给做个固定位置才好!

楼主:
今天用朋友的MB出去调机 主要试试感度和电调定速,就在地上蹭尾巴....还没起飞电池竟然鼓了 难道我买到假得花牌??
     友情提示 远离小朋友!!熊孩子!!!!
      中午在体育公园测试尾巴的时候有个熊孩子看见飞机就直接冲上来了,妈呀吓死我了.....
      现在的家长也是坑!!!!!就在旁边看着孩子冲过来捞飞机一点都不带动弹的!!!....  多亏我眼疾手快切了熄火2步窜过去海底捞月直接拉住熊孩子....喵的飞机大桨还转呢这是要见血的节奏啊!!

网友:
千年大力神猿 哈哈哈

我这里飞场盖房子了,唉~  羡慕能飞700的~

楼主:
PS:
继续下文 这个飞机装了2周把 才收首飞 ,前天早上才装上K8首飞的 (MB的不是我的不算首飞!
    前天首飞首炸,大概6个架次 调整了陀螺的感度什么的,然后飞起来很柔和了 适合做练习机,我看也有飞3D的 我大概。。。只拿来当悬停和航线练习了吧!中了SAB巨骚的毒,正在跟女票嘤嘤嘤。。。。大概嘤嘤嘤好了就上个巨骚玩
   炸鸡照片当时就我一个人没拍,没啥损伤降落的时候切熄火太自信了,然后凤凰电调还有缓启动没拉起来 戳地上了然后侧翻,大奖擦伤 桨根磨损,马上换上6号工厂桨满血复活!

楼主:
  差点喵喵喵了,继续上图! (PS上图好难)

安装升降舵的时候真是要了老命了,DB700的 舵机臂D口死活拧不紧,拆了装装了拆,后来直接上我的电焊机戳了两个点才固定住,这边绝对是败笔,本身D字扣就容易滑脱,还用了个圆柱体做舵机轴....简直了.... 不过后面问别的魔友貌似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难道真的是大力出奇迹? 还有就是必须上螺丝胶 还有就是别想用电烙铁 焊锡上不去的/

说明书这边有点小问题,M2.5*12的螺丝拧不进去 必须上减震以后才能拧进去 不上减震 需要M2.5*10的螺丝才刚刚好

尾中联的精度需要吐槽,头疼....尾中联竟然长度不一致,,我用砂纸自己磨了下才好使,大概所有魔友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了。。。。

  据说这个尾巴的球头和球头扣不紧致。。。我单独戳上试了试还行吧,如果有虚位99%是这边出现的,自行更换亚拓的球头解决。

继续吐槽下十字盘 这个只使用螺丝是没办法完全固定好的(大概跟我个人也有关系比较追求完美 原本使用螺丝会有一丝丝的晃动受不了上了几个垫片解决问题)

装好了还行 不难看

这边。。。唉咋说呢 我的主轴固定螺丝竟然偏长 偏长哦你敢信。。。同样上了2个垫片解决问题。。。

压带轮 2个40 我觉得上一边的就非常好了 另外一个留着备用。

十字盘调平,使用铁丝大法 超级便利好使!在手上没有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简直就是神器! 回复1取得具体用法!

自制的K8的蓝牙,感觉棒棒哒 有帖子介绍如何购买蓝牙,二十几块 很舒服/

我就是那个最咸鱼的那个咸鱼 因为黄色K8不好看,怎么也得来个金属壳吧,想用MB来着试了下朋友的MB觉得MB太刚了,就是笔直笔直的,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然后想了想入手个这个,据说用料会好点不知道是不是,反正飞起来觉得柔和的多,大概就相当于南方姑娘的感觉? MB是妥妥的北方姑娘 ,嘎嘣脆!

OVER装机完毕!!  给想装DB的魔友做些好的功课,建议仔细阅读然后自备部分螺丝和垫片,大概我。。。把所有问题都遇到了

楼主:
  说好的直播吃饭 我就不直播了,

吃饭有助于减少炸鸡损失!
  如果有人能认出来下图是什么的话麻烦帮我艾特小魏!

网友:
来来来!铁丝大发调十字详细介绍一哈撒
来自微站

网友:
我觉得DB700的这中联是真的厚实,永远炸不弯。

楼主:
早上第第二个架次熄火降落蹭地球
  看了下大奖尖擦伤,切熄火降落以后高度略高有点慌了 落地的时候猛地拉了下螺距然后倒了....
    大概看了下就奖尖擦伤,这桨还能继续用么,,,

楼主:
    吐槽下尾巴球头 好TMD松啊!!! 换了亚拓的球头好多了,飞几个架次又松了... 感觉是球头扣质量不行 准备看魔友的帖子换成轴承拉杆保证精度

网友B(2020-05-08):
兄弟,请问DB700牌子叫什么,怎么搜都搜不到

楼主(2020-07-21):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问DB700牌子叫什么,怎么搜都搜不到

  就是DB700 一个代工的然后小场的飞机 。。。。真的很小众。。。主要就是很便宜 别的没了,
   有个模友的DB700空机不带桨800就出了。。出了。。。出了。。。。

网友C(2020-10-02):
引用 楼主:
就是DB700 一个代工的然后小场的飞机 。。。。真的很小众。。。主要就是很便宜 别的没了,
  ...

求楼主某宝链接,我也想入手一架DB700.就是搜索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某宝链接,我也想入手一架DB700.就是搜索不到啊。

https://item.tao  99999999  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7868710010.6.68304a7bJMrLl4&id=566099689753
  去掉9999999即可~ 不让发链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某宝链接,我也想入手一架DB700.就是搜索不到啊。

    现在带桨带桨带头罩好像是1580空机,咸鱼有二手空机1200块没有装机过,你可以去咸鱼看看电装二手GDW一套,二手800MX一套 二手160A凤凰一套 3300以内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带桨带桨带头罩好像是1580空机,咸鱼有二手空机1200块没有装机过,你可以去咸鱼看看电装二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8-16):
楼主现在还在飞DB7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