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线一直和电调线插上放置是否可以?

楼主(2019-11-03):
大脚车,为方便使用,是否可以把锂
电池
的线一直和电调线对插上放置,不使用时,电调的电源开关就OFF,用的时候就ON,是否可以啊?不用多次插拔 T头,平衡充反正充电不用这个T头,方便使用。
我自己实测,OFF时,锂电池和电调对插着时,电流是0(用10A挡测的)
有多少人玩完车回来,就是这样干的啊?

网友A:
最好拔下来。理论上应该有微小电流通过,

网友B:
现在玩飞机的基本都改xt60. 玩车的电流不是更大么,还在用t插啊,久了不容易打过,不方便插么

网友C:
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锂电池不能在模型上充电,要是充电着火了损失会很大。插着电源线是会有微小功耗的。我一般出去玩会插好,玩回来肯定要取出电池的

网友D(2020-02-12):
肯定不行的啊,除非开关在电池出线的位置

网友E(2020-03-16):
最好别,尖端放电,时间长了电池会过度放电受损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