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使用,是否可以把锂电池的线一直和电调线对插上放置?

楼主(2019-11-03):
大脚车,为方便使用,是否可以把锂电池的线一直和电调线对插上放置,不使用时,电调的电源开关就OFF,用的时候就ON,是否可以啊?不用多次插拔 T头,平衡充反正充电不用这个T头,方便使用。

我自己实测,OFF时,锂电池和电调对插着时,电流是0(用10A挡测的)

有多少人玩完车回来,就是这样干的啊?

网友A:
不怕胀气的话可以!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胀气的话可以!

开关off,电池继续连接再电调上,会一直放电吗?

网友:
宁愿把安全交给一个开关 而不是自己?

网友:
不玩的时候干嘛连着

网友:
你要天天玩 就插吧,3天以上就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压大,开关会烧

这个开关是电调上面的,不是直接串在主电源线上的,线很细,开关本身不过什么电流的,开关不会烧

网友C:
可以尝试,不过拔个t插有什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不过拔个t插有什么难?

我那个T插太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T插太紧了……

紧不好吗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个普通的开关受不了,电流太大了,可以买个MOSFET的开关板或者直流的固态继电器,这样就可以用弱信号控制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