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图传1W怎么这么垃圾

楼主(2019-11-03):
看了网上说奥姆威的图传多厉害,我用了空中用奥姆威棒子天线,地面用奥姆威蘑菇天线,还有枫叶小平板,不到1公里雪花了,怎么回事?波纹又多。

网友:
他们会不会加增程了

网友:
每个人使用环境不同,不可同日而语,600mw都能飞20km的我都见过,1w飞不出1km的也见过

网友:
自身问题,与图传无关

网友A:
不会吧,我有两个1W的AOMWAY的图传,还都行。只是昨天飞的时候挂了一个。目前这个图传就算是不错的了。距离主要和使用环境有关。我一般在成都市郊玩,和楼主的配置差不多,一般10公里+,但如果往城市方向飞,可能不到1公里就不行了。不过楼主说的波纹,这人图传还真的有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有两个1W的AOMWAY的图传,还都行。只是昨天飞的时候挂了一个。目前这个图传就算是不错的了。距离 ...

能说说你天线的配置么?

网友B:
ts832,600mw,最新测试80km没到极限,奥姆威1w,70km没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2,600mw,最新测试80km没到极限,奥姆威1w,70km没到极限

求天线搭配?

网友:
看下屏幕显示的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832,600mw,最新测试80km没到极限,奥姆威1w,70km没到极限

ts832还是ts832s我有一个想出但是想着出不了多少钱,现在发现那么厉害?

网友:
棒子加枫叶,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双天线的接收,有可能是选那个信号好的时候选不好,你试试不要接蘑菇,只接枫叶平板。人肉aat。闪雪花正常,闪到分辨不了画面就不正常了。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飞机在接收机的头顶100米左右半径信号是很差的。波纹是奥姆威1w的一个通病,问题不大,可以解决的,我用的小飞手1代单天线14db枫叶平板,飞机用600mw的奥姆威发射和棍仔,没有上面的拉得那么远,对好了位置是16公里。远航双天线,蘑菇毫无用处。

网友:
波纹是接线问题,飞不远也是个人问题,用大平板飞70公里还是有图像的

网友:
火箭915+ts832图传,80km有图像有信号

网友:
80km是飞无人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832,600mw,最新测试80km没到极限,奥姆威1w,70km没到极限

你那算什么,我前几天用了创新科的200mw图传直接受到我在月球飞行的飞机的图像,对,没错就是坛子里他们说的那个创新科200mw。质量杠杠的,零上一百多度零下一百多度工作正常。风风扇都不用。奥姆威在这方面还不行,因为我只听说奥姆威的飞到20km以上的外太空,才零下八九十度.。坛子里面的事情,不能相信那些搞天文气象还有无线电科学的。科学解决不了地面飞行科学家的问题。好吧以上都是我吹牛逼的,我最远飞了12km左右距离。锐鹰飞的。我的欧姆威是假的 只能飞七八千米。主要我飞的不高,据说超过三百米可以大大增加距离。

网友C:
你频率对好没!!!有没有松动,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频率对好没!!!有没有松动,检查一下吧!!!

对好了,返厂维修了。

网友:
你买的假的,淘宝有个店铺是假货

网友D:
确定买的是不是全新的,别买个二手拿来当新的。或着频道没有对好什么的。距离这么近完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