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 尾滑块

楼主(2019-11-03):
11机会入了架700v2 看之前有模友把尾滑块也拆了从新打胶。但我看他图片里,尾滑块出厂之前是上过胶的,请问,这个有必要拆嘛?我有架550.没拆过,飞的也没问题。700.危险性急大,所以还是问问好。

网友:
不放心 加热拆了 重新打胶

网友A:
我550也没拆过这地方
飞了好多起落了,没出过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50也没拆过这地方
飞了好多起落了,没出过事

拆就怕拆坏

网友B:
套根尾轴在里面拆,用合适的扳手,细心大胆的拆,放心比起450的结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根尾轴在里面拆,用合适的扳手,细心大胆的拆,放心比起450的结实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能轻松拆开,那就是没打胶,如果很大劲也拆不开,那就是打胶了。

亚拓700的尾滑套是打过胶的,反正我的那架是那样子的,我还特地拆开了看,打得胶还蛮多的,然后我又打胶装回去了。

顺便说一句,如果胶打得太多不好拆的话,不要硬拆,容易拧断螺丝刀,或者拧坏滑套……可以用热风枪或电烙铁加热,让螺丝胶化掉,就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