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这种60块的电机是不是狼雨代工的?全新拆机?有没有人买过?

楼主(2019-11-04):
咸鱼这种60块的电机是不是狼雨代工的?全新拆机?有没有人买过?

网友:
不好说,貌似很多假的朗宇的。
还有山寨朗宇的。

网友A:
拆开看看工艺就知道了,别的不说,就矽钢片厚度就能决定一个电机好坏了

网友:
狼雨? 吓的我一哆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工艺就知道了,别的不说,就矽钢片厚度就能决定一个电机好坏了

   如何理解 ??????????????

网友:
郎宇A系列,用着还行

网友:
朗宇有3个系列吧,A系列,X系列和现在的V3三代系列。如果是A系列的话…………不值。如果是X系列的话肯定值。至于V3三代还在边改进边卖。不可能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