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大疆数字穿越机遇上18650电池

楼主(2019-11-04):
抱着试试的想法,用18650组了一组3s1p电池组,3000mha的vtc6动力电池,淘宝采购,真假不好判断,单节价格38
先说结果:
飞了10分钟!10分钟!10分钟!

我这个3寸机实际重量是超级重的,空机就已经216g了,因为上了保护圈20g不到,用的1408电机,动力过剩,如果换1206电机可以轻上30g左右,可以参照下狂魔套机。格普的小天鹅机架也是38g的。电池单节46g,组成电池组163g。整机起飞重量达到了379g了。回来时候冲了下电池充进去2367mha,飞行电压最低时候8.6v吧。飞好之后放了一段时间,电池电压会上到3.45v。
飞行感受,你当他是航拍机飞就是,因为是在小区一块小草地上测试,全程巡航,没敢翻滚什么的,最多就是急推油门拉高,俯冲比较平缓。
原来电压报警是3.5v,飞了5min分钟时候就开始一直电压报警了,不过18650很耐操,你电压放到2.8都没问题。
报告完毕

网友A:
10分钟续航我流口水了

网友B:
大疆新出的迷你2s可以飞30分钟,你说牛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续航我流口水了

我这架把电机换掉,防护圈拆掉,轻个50g,巡航飞个15分钟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新出的迷你2s可以飞30分钟,你说牛不牛

很正常啊,4寸速度桨,250g的重量,确实能。我也就是看了mini才决定试试18650的

网友C:
不是有个用两个18650的 飞了一个小时。还是inav固件,还上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个用两个18650的 飞了一个小时。还是inav固件,还上了gps.

这已经是无人机的范畴了

网友:
哦哦,也对!  去年我刚入门时就是5寸机配了4个 vtc6的18650,跑航线15分钟。 挂上狗4s后,降到8分钟。

网友D:
你充电用的是锂聚合物模式,电压是4.2v,18650应该用锂离子模式,4.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充电用的是锂聚合物模式,电压是4.2v,18650应该用锂离子模式,4.15v

充电器没Li-ion,只有Lipo,但我截止电压调到了4.18。后来发现我用来冲单节的18650的充电器截止电压也是4.2,看来4.2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E:
不知道18500一节有多少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18500一节有多少克。。。

大概都是45-50克这个区间。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18650满电4.15?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网友:
我的控用18500是按4.2伏充的

网友:
18650冲到4.2v没有问题的,还有如果想增加续航的话,可以用21700电池试一下,据说能量密度增加了3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