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能否做成可拆卸的?

楼主(2019-11-04):
机头三角板准备用几颗尼龙螺丝固定
主要是碳杆、电机座能否不用胶水固定?能否使用胶带固定?
图上红圈这个固定卡子,马云搜什么关键词能买到?

网友A:
机头三角板用透明胶带一贴。。。
主要是碳杆和电机座还是用胶水固定,但炭杆架子用透明胶带贴到飞机上就OK!
不飞的时候,胶带一撕,折叠好就OK 。。。
那个圆片固定片,压根就不需要啦!
哈哈哈

网友B:
去B站看下厂长的第二个视频,他就是纯粘贴的

网友:
可拆的不可靠

网友:
纸飞机才多大,没必要的还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三角板用透明胶带一贴。。。
主要是碳杆和电机座还是用胶水固定,但炭杆架子用透明胶带贴到飞机上就OK ...

lz的纸飞机不是图上那样安装,碳杆穿到机翼下面,电机座不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B站看下厂长的第二个视频,他就是纯粘贴的

厂长?具体叫?

网友:
我们自己给孩子们做的,训练用的,当时也是为了携带方便,所以全部都是拆卸,到了飞行场地,透明胶布一贴就上天啦。。。杠杠的

网友:
有空拍照片给你

网友(2019-12-31):
用线卡很好,我以前做的就是折叠的,很方便携带

网友:
这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