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P,金鱼尾,K8陀螺仪,求参数

楼主(2019-11-04):
亚拓470LP,金鱼尾,K8陀螺仪,求参数。我都调蒙圈了,有谁的参数能用一下,麻烦截图我看看。参数没问题我在检查机械结构。最好还有富丽420的参数也是K8陀螺仪

网友:
这个估计每个人都不同,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情况来。我是470首飞就用60的锁尾感度,后来有点追尾,改为了56,但现在没什么问题。你试试降低感度,但主要还是检查机械吧,默认60感度理应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性很多

网友:
尾巴一定要搞顺滑

网友:
优酷搜索   天地飞ET07调试k8陀螺仪    超级详细   就是亚拓470

网友:
470所谓舵机微舵锁不住,换中舵。中舵还不行检查机械顺滑度

网友A:
别折腾了,周末过来拿小兔子,空中交机

网友B:
mb就不香么,非要用k8?

网友:
多數是機械不順滑導至的

网友C:
尾陀臂孔位也有關係,越出反應越快,但力量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陀臂孔位也有關係,越出反應越快,但力量越少

舵机孔位足够了,是deko 6125锁尾舵机,力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周末过来拿小兔子,空中交机

可以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就不香么,非要用k8?

没必要用到MB,小灰机,我们这边的模友大700都是K8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到MB,小灰机,我们这边的模友大700都是K8

K8飞700挺好的,比MB手感舒服点

网友D:
K8抽风主要是电路板掉元件,震动调好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抽风主要是电路板掉元件,震动调好就很好

那倒也是,找到好参数先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B:
mb就不香么,非要用k8?

mb用一定不会金鱼尾吗?

网友(2020-02-01):
我420  k8也有金鱼尾

网友:
MB有可能有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