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的锁尾感度和主旋翼感度可调吗?

楼主(2019-11-04):
从CP入模,几年后再入小机,伟力XK K120,18sz S-FHSS直接对频,5通道设置三轴六轴模式,简单试飞,手感不错,动力充足,倒飞翻滚无压力。

K120配合18sz,5通道的值,除了设置三轴、六轴模式,可以改变锁尾的感度吗?主旋翼感度可以调整吗?

找到了一款规格与K120主板很接近的开源飞控,或许可以搞上去,做成mini的小无人机…………

网友:
貌似不可以

楼主:
那么锁尾感度就是写死的,AVCS或者Normal设多少都只是三轴或者六轴模式呗?

网友(2020-01-31):
请教楼主,FUTABA是怎么对频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