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到了4.1,图传配置文件没法下载怎么办?

楼主(2019-11-04):
TBS (used on most VTX that support SmartAudio)
链接打不开,目标另存为失败,用了3个浏览器都没用,怎么解决?

网友A:
{
    "description": "Betaflight VTX Config file for SmartAudio 2.0 (US version)",
    "version": "1.0",
    "vtx_table": {
        "bands_list": [
            {
                "name": "BOSCAM_A",
                "letter": "A",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
            },
            {
                "name": "BOSCAM_B",
                "letter": "B",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
            },
            {
                "name": "BOSCAM_E",
                "letter": "E",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05,
                    5685,
                    5665,
                    0,
                    5885,
                    5905,
                    0,
                ]
            },
            {
                "name": "FATSHARK",
                "letter": "F",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
            },
            {
                "name": "RACEBAND",
                "letter": "R",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
            },
            {
                "name": "IMD6",
                "letter": "I",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2,
                    5765,
                    5828,
                    5840,
                    5866,
                    5740,
                    0,
                ]
            }
        ],
        "powerlevels_list": [
            {
                "value": 0,
                "label": "25 "
            },
            {
                "value": 1,
                "label": "200"
            },
            {
                "value": 2,
                "label": "500"
            }
        ]
    }
}
把上面那些复制到文件里,命名vtx_table_smart_audio_2_0_us.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
    "description": "Betaflight VTX Config file for SmartAudio 2.0 (US version)",
    "version":  ...

好用,多谢!

网友B:
请问一下tank plus图传配置好了之后  osd调了功率后灯会变化吗? 我的一直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tank plus图传配置好了之后  osd调了功率后灯会变化吗? 我的一直是绿色的

没用过这款图传,但是这个配置调功率图传的功率灯是会跟着变化的,至少我的正常。

网友:
爬梯子呗

网友(2019-12-23):
手动添加后 软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