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蛋100的天线更换

楼主(2019-11-04):
飞蛋100的原装天线图传距离太近了,也不清晰,我就换了个这个,期待有好的效果,但是大小貌似耗电量变大了,420mah原来能飞3分钟,但是换完后发现只有1分钟不到的悬停!
哪位朋友有经验,是不是天线会增加耗电量?

网友A:
只要是重量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重量增加了

有可能是,原来40%悬停,现在得60%才可以悬停

网友B:
2寸机背这么大口锅,棒棒糖顶天了,我3寸机都只用尾巴天线,你说距离短,估计你接收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寸机背这么大口锅,棒棒糖顶天了,我3寸机都只用尾巴天线,你说距离短,估计你接收端有问题

原装的天线室外公园30米左右就雪花了,接收是beerotor一代的双天线

网友:
太重了,把天线外壳剥了,桨圈拆了,说不定还可以增加续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天线室外公园30米左右就雪花了,接收是beerotor一代的双天线

beerotor一代天线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otor一代天线很垃圾

换成哪种会好一点呢

网友:
距离短,这个天线就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哪种会好一点呢

发射端如果用尾巴天线,接收端推荐枫叶胶棒天线和线极化平板,如果发射端用棒棒糖,接收端推荐使用枫叶蘑菇和圆极化平板

网友:
注意极化方向的匹配:线极化,右旋圆极化,左旋圆极化

网友:
你这桨效率也差,目测电机是1104-7500kv,这桨自重大,惯性大,推荐乾丰轻量化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