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疆数字图传延时高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9-11-04):
按录像结果 模拟发射 模拟接收 50ms ; 模拟发射 模拟接收再转大疆AVin 150ms ;数字发射 数字接收 50ms 。 然后这里面应该包含了显示器刷新率 60hz 理论延迟 16ms 然后显示器显示的响应时间5ms左右,一共21ms,上面得出的数值 应该都减去20ms 才是理论延迟速度。这样再折算下来!
模拟发射 模拟接收 30ms ; 模拟发射 模拟接收再转大疆AVin 130ms ;数字发射 数字接收 30ms

网友A:
老固件测试 avin 比模拟延迟增加了40ms 或者100ms 每次上电结果都会变..但是新固件还没测试!你这个avin 150ms的话应该是正好赶上100ms的那个延迟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固件测试 avin 比模拟延迟增加了40ms 或者100ms 每次上电结果都会变..但是新固件还没测试!你这个avin 150 ...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150ms,飞模拟会感觉很明显,正常avin也就50左右。另外dji fpv出新固件拉?改进了什么?

网友:
说大疆延迟高的基本都是没大疆的 吃不了葡萄 说葡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150ms,飞模拟会感觉很明显,正常avin也就50左右。另外dji fpv出新固件拉?改进了什么 ...

你更新看看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150ms,飞模拟会感觉很明显,正常avin也就50左右。另外dji fpv出新固件拉?改进了什么 ...

看我的图片 两次上电 延迟不一样 新固件我还没测试

网友C:
技术不行  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行  感觉不出来

我买第一代的天空端的时候,人家都说延迟高,我水平也不够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D:
距离远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距离远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的距离远了DJI有延迟了但是模拟全雪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还对比什么延迟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距离远了DJI有延迟了但是模拟全雪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还对比什么延迟 ?

远距离dji延迟模拟雪花了??
我和你说我的经历吧
两个模拟和一个dji三个人一起飞穿越
dji成功干扰我画面炸机两次 朋友模拟炸机三次
dji画面静止(卡屏)炸机两次
其中模拟画面出现条纹等等干扰画面
dji 出现 中心对焦边缘模糊这都是经常事了
总结 模拟不和dji做朋友 也感谢dji看不上模拟不和模拟做朋友
最后我想说 抛开一切不说 模拟当初为什么抛弃蓝屏必须要雪花屏 就是因为飞远了有雪花也依然有图像可以挽救
dji飞远了则会剩下一张精致的图片显示在屏幕上。

网友:
一直吹嘘一个产品好的,多数是商家,一般玩家有那时间一直吹不如去飞多几电了

网友:
首发入手到现在,说说我的使用感受。

在信号好的情况下,延时基本和模拟的一样。但如果你在信号质量差的地方飞,会增加几ms10几ms的延迟,如果当时速度飞得很快的话,能感觉到。但也不影响飞行。

配大疆的摇控的话,对比以前模拟图传的装机方式非常方便简单。

每次飞行最直接的感受除了高清,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基本不会模拟一样,有雪花,闪动等,让我感觉到不安。。在飞行时,如果往远处飞担心信号不好,只需要关注屏幕右下角的码率即可。

关于模拟通过avin接入眼镜会延迟的问题,确实是随机出现的,每次眼镜重新上电能解决,但是在飞机换电后,100%会延迟,眼镜只能断电再上电。实测超过100ms的延迟会非常容易炸机。飞动模式飞行根本是稳不住的。因为延迟会导致每次修正姿态过大。。。

关于新固件是否解决了延迟的问题,本人没有测试,因为连小机都改成dji图传了,准备彻底放弃模拟。。据B站大佬测试,新版固件配RF模块还是会有延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远距离dji延迟模拟雪花了??
我和你说我的经历吧
两个模拟和一个dji三个人一起飞穿越

只要模拟能忍受得大疆产生的条纹,模拟和dji也可以同飞。。自入手以来,和2-3模拟个飞友飞了有2个月了。只要模拟在飞时,大疆不要上电。频道错开两个以上。模拟就只有条纹。可以正常飞行。。
当大疆在飞时,模拟只要频道不在大疆正在飞行的频道上,是可以随便上电的,一点都不会影响到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