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幸运失而复得+请教冲浪者X9机翼安装

楼主(2019-11-04):
前天,去飞冲浪者X9,手抛顺利起飞,也许是手忙脚乱油门太大、或者是舵面太小,反正飞机不太是自己意愿地飞着,突然就掉落下去(等飞成功了再认真汇报自己的体会吧),下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湖,心想一定要提控回家了,哈哈,
跑过去一看,掉落的飞机倒扣着随着风缓缓的向湖岸边飘动,就一直耐心地等,,,慢慢滴,飞机考到岸边了,用一个
芦苇杆拨拉过来,,,飞机又回来了,哈哈哈,有意思的是,倒扣的飞机连带那个黑色的盖子一块也带回来了。如图:

顺便请教:

网友A:
碳杆还太细,大翼不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杆还太细,大翼不够硬。

感谢litong_874朋友,您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litong_874朋友,您再看看,

通过机身中的空档拼合在一起呀
我买的那个坑爹滑翔机,就是大翼太软,经常出现空中突然大坡度下栽。

网友B:
我的冲浪者是X8的,由于飞行次数多,炸的也不少,现在机翼和机身不太贴服,飞在空中,机翼忸忸怩怩的,但飞行还是没有问题.不知道你飞行的姿态,无法判断问题所在.按说,冲浪者是一款很成熟的产品,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

网友C:
新手司机上路啦,继续加油!

网友:
失而复得

网友:
那胶粘住

网友D:
失而复得心情不错,楼主的字很漂亮

网友E:
X9机舱大吗?拍个照,参考一下。

网友F:
老款是碳管对插,再拧紧预留的内6角螺丝,新的没有了?

楼主:
最近出差在外,不能拍照,我画了个图,大家帮看看:

红色部分是榫,碳管插入后,这个榫是不可能连接的:
1、碳管限制了两片机翼的上下错动;
2、机翼插入机翼插孔后,机翼插孔内部有一个台阶,限制了机翼向内插入的深度。

好像就是只依靠:一根碳管和机翼插孔的台阶,连接机翼并保持机翼固定。

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机身中的空档拼合在一起呀
我买的那个坑爹滑翔机,就是大翼太软,经常出现空中突然大坡度下栽。

谢谢,,,周末再飞一下,,,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款是碳管对插,再拧紧预留的内6角螺丝,新的没有了?

没有螺丝或者其他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X9机舱大吗?拍个照,参考一下。

机舱不小,周末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而复得心情不错,楼主的字很漂亮

谢谢!的确心情很好,知道炸鸡是大概率,也就当是玩,心情不受影响;而且,似乎一次比一次飞的好,在缓慢进步,情绪自然很平静轻松。

这个兴趣爱好不错!

谢谢您的夸奖,惭愧惭愧

楼主:
谢谢!恐怕这是必须的,,,看情形是要用胶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司机上路啦,继续加油!

等飞上天,平稳降落那一天,喝几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冲浪者是X8的,由于飞行次数多,炸的也不少,现在机翼和机身不太贴服,飞在空中,机翼忸忸怩怩的,但飞行还是 ...

您的经验和指导应该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机身中的空档拼合在一起呀
我买的那个坑爹滑翔机,就是大翼太软,经常出现空中突然大坡度下栽。

谢谢!下次飞以前,把机翼用胶粘一下,或许机翼松动了。。。

网友:
改成两根碳管,还是对穿

网友:
机翼加强一下,机翼散的话的改装加固定,以前玩儿的198那款碳棒对插加螺丝固定,机翼不会散,高强度飞行机翼是会变形的机翼碳杆强度不够

网友:
这种设计很老了,靠EPO材料那点弹性固定的,并不是X9比X8新,天捷力的X8有专门的连接件和锁定装置。

你可以在机翼下面做个挂钩,插进去后用皮筋拉住。

网友:
还有一种固定方式  就是用纤维胶带沿着机翼根部粘一层   机身与机翼相交的地方粘一层   要飞的时候 再用胶带把两片粘好的胶带叠一下   这样不伤机身机翼  撕、粘起来也方便   机翼的上、下边都可以这样年  还是很稳的!  还是很喜欢这种设计  比上螺丝要方便多呀  螺丝还会担心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