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11改装 记录下船模入门

楼主(2019-11-05):
小时候玩过很多遥控玩具,独爱船模,但止步于玩具未曾深入涉猎,望着高昂的造假 不断劝阻自己嘴边不断重复以后玩以后玩,以后会搞得
7月 生日之际,我的好哥们送了我一条FT011,感动之余内心的馋虫完全压不住了,马上去试水,和印象中的玩具真真不一样!
但是嘛本人坏习惯,什么玩具到手都得改一改,
先换了连轴与轴总成,拆解、罗列了一下改造的零件;
发现几乎只剩个壳了,干脆买了个壳另组一条船,原船做了下防水作为友谊见证不再深入改装。

慢悠悠等啊等凑齐了所有零件,刨去中间很多买岔的零件 造价1500左右
电机选用了群汐 3027 2800kv
电调 飞盈90A船用
电池花牌 2600m 70c
舵机银燕17g es3054
桨 铝434
先是尽可能的降低电机的高度,好让轴尽量抬高,尽量用螺丝固定 方便维修更改,毕竟新手 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和前辈交流得知了这条船的先天不足“香蕉底”我看船尾那一段还算平直便想在船尾延长一节,改变姿态不让弯处入水希望改善下高速性能,又想沾一沾双体船稳定性更好的光,最终延长体设计成了两个浮块,依靠铝合金与船体连接 保证强度,浮块采用PLA材料3D打印,外包了一层环氧树脂,打印是本地的小伙伴免费提供的,真心感谢

原船的舵臂保留,作为进水口 同时辅助强度,了解到舵的最佳位置,就与浮块的铝片结合延长了舵臂,舵选用了tb最常见那个95mm的,现在回想一下我感觉这是全船最超值的零件了。。才二十几块钱。

这堆小铝片拿个电磨板锉抠了三天,工具不好真是费力
这些弄好装配就快啦~很快装配完毕
称量了一下 下水重量1.5千克,比手上的011重了230克

第一次下水是晚上了视频以后再传,速度真心超出预想好多好多,一块电池玩尽没有尽兴 拿给011后备的电池跑了一圈。。额  过热鼓了一片哈哈哈   皮都化掉了(011小伙伴千万不要买这块电池。。虚标严重 容量倍数都是假的)

第二天,白天去放,转向太过灵敏(慢速原地掉头)高速的时候一个大舵向船飞起直接把舱盖拍飞了- - 损失舱盖一套

好在之前群里认识的朋友送了我两组船盖,改为胶布固定晚上再战~

晚上跑完,电池有一片出现了过放的情况电压来到了2.5v 这才第三次循环额,,电调设的3.2保护。
电池补充后 将电调设为3.4V保护 隔天试水一次,那片电池还是会低一点。

昨晚赠与我011的朋友外地归来,我拉起他展示我的搞事成果,愉快放船
跑了几圈那片电池来到了1v。。。顺道鼓了- -这。。。第五个循环啊 不敢用了,今年也不打算再买了 明年回暖再说吧
自此入门玩船的经历结束啦,喜获3S电池两块

视频来啦 音量突增注意 音量突增注意 音量突增注意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B:
碳纤一体轴系?轴比船贵多了

网友C:
轴套是碳纤维的?高速空转,轴系同心度怎么样,震吗,另外,能不能上个视频看看啊,我像看看,造假1500的FT011和我造假500的FT011速度哪个块,哈哈。最后,我想说,这种水冷电机座压根就没什么鸟用。

网友D:
飞轮的优势就是套机性能比较均衡,不改就玩得不错,如果改的话没必要折腾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一体轴系?轴比船贵多了

不是碳纤维,是氧化铝合金管,烟味家的轴,其他 联轴、联接套都是单件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套是碳纤维的?高速空转,轴系同心度怎么样,震吗,另外,能不能上个视频看看啊,我像看看,造假1500的FT ...

是黑色氧化的铝合金,轴两根挑了一根同心度好的,因为联轴器精度比较高,总体还不错,视频已经加上去了
电机还好,跑完摸着不烫 外转子也没什么好的散热方式了,明年想改个群汐3530,改成高转一些的- -也是有点担忧散热问题 不知前辈有没有好的散热方式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轮的优势就是套机性能比较均衡,不改就玩得不错,如果改的话没必要折腾它。

人生的意义在于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黑色氧化的铝合金,轴两根挑了一根同心度好的,因为联轴器精度比较高,总体还不错,视频已经加上去了{: ...

原厂配置也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配置也很快啊,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现场感受完全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现场感受完全不同😂

电池鼓了不是?还每个都鼓。说明升级的系统是有短板的,暴力有暴力的代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鼓了不是?还每个都鼓。说明升级的系统是有短板的,暴力有暴力的代价。

越暴力,越短命。玩极速的代价就是不断地“烧钱”,

网友:
我解决了电机烫手后,连续玩,当电池发烫就换一组。然后结局是突然宕机了,估计是接收板耐不住长玩而产生的高温效应,于是“自毁”了吧。

网友:
看来水冷加风冷还不够的时候,大概得用液氮冷冻了吧?

网友E:
图片里的达奇“小F1”,我也有,还在玩着。换过二次电机(390的),好几次软轴脫离,只得用厌氧胶彻底固定住(代价是无法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里的达奇“小F1”,我也有,还在玩着。换过二次电机(390的),好几次软轴脫离,只得用厌氧胶彻底固定 ...

本想当个小救援,结果下水就趴窝了→_→拿011推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鼓了不是?还每个都鼓。说明升级的系统是有短板的,暴力有暴力的代价。

第一块放电不足,坏了正常,第二块只能说电池品质问题了,有块弱势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暴力,越短命。玩极速的代价就是不断地“烧钱”,

还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断轴断联轴器之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想当个小救援,结果下水就趴窝了→_→拿011推回来的

那环奇小F1的问题是有遥控系统失灵宕机的事,我也遇到过几次的。估计是原配电池的放电C数(放电信率不足的)方面。我并联二组电池时就好了。但也许因为大电流下电机易“发高烧”,电机碳刷坏了二次,现在加上小风扇电机,是否能延长电机寿命还得时间上来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环奇小F1的问题是有遥控系统失灵宕机的事,我也遇到过几次的。估计是原配电池的放电C数(放电信率不足 ...

这样啊,那我得找下原因了,上次入水舵机正常 电机失灵

网友F:
这几件东西也用不了1500块

网友:
船的装备可以,遥控器也要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几件东西也用不了1500块

实际花费远不止1500哦(ಡ艸ಡ),船上的大约1200左右

网友:
我的FT011高速的时候船身左右摇摆,怎么办,另外,楼主,你的螺旋桨直径是多少

网友:
唉~想起了我那两条011。 当初不该砸,这玩意是我玩船敲门砖。

楼主(2021-08-30):
时间好快啊,这都快两年了,今年四月份左右把船借给网友被骗去吞掉贱卖,现在闲鱼挂着呢啊哈哈哈_(:зゝ∠)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