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05):
对过几次频就乱了,在哪设置-100%.? 这固件经不起折腾,但又没有另存功能,真是个大大的bug

楼主:
开机安全设置-100%,当前通1值为0%,对不了频

网友A:
你确定没选错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选错协议?

协议没选错,这个固件这个问题早有听说了,没想到我这台也是这样。就是建立一个模型数据后你想用现成数据飞另一个不同协议的飞机,换协议后再换回来就回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没选错,这个固件这个问题早有听说了,没想到我这台也是这样。就是建立一个模型数据后你想用现成数据 ...

这个bug可能存在

网友B:
在油门曲线里设置,正常模式-100到+100(的油门曲线),或在油门锁定哪项设置油门锁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油门曲线里设置,正常模式-100到+100(的油门曲线),或在油门锁定哪项设置油门锁定开关

谢谢,这个固定有些不稳定,看来得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