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mcpx bl主板陀螺仪设置问题

楼主(2019-11-05):
请教mcpx、mcpx bl主板陀螺仪设置问题,用的是dx5e左手油门发射机,如何进去陀螺仪程序?目前金鱼尾比较严重

楼主:
看来飞这两个机型的魔友不多了

网友A:
MCPX BL的金鱼尾是天生的,解决办法是用XP7A尾电调并且加固尾杆,弄好之后锁尾一根棍。我也好几年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 BL的金鱼尾是天生的,解决办法是用XP7A尾电调并且加固尾杆,弄好之后锁尾一根棍。我也好几年没玩了。

谢谢,有主板上尾电调信号点图片么?

楼主(2020-04-15):
摸索了半年时间才学会用d7e飞mcpx,原来第五通道设置一个固定数值就可以了,但容易掉频,不管有电没电,只要降落了蓝灯就会闪油门通道失效,用dx5e飞就很稳定,只有没电了蓝灯才会闪

网友:
那可能你的高频头有问题了

网友:
或者你对频没有成功,对频时要方向舵打满

楼主:
方向舵打满对频这个是知道的,可能是版本问题,mcpx的螺距不知道怎么调,原主板是5通道的,6通道对它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