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钢板里有硬块

楼主(2019-11-05):
如题 铣刀铣着铣着突然就红了,然后铣刀就成这样了,料是普通A3钢 没加切削液,用的是高速钢刀,另一块钢上也有这个问题,是钢里有硬块还是什么情况,已经死了牺牲了3把刀了,求教

网友A:
转速太高  烧了 6MM 1200到1500  8MM1200以下   我是这样搞的  吃深不要超过1mm  我一般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  烧了 6MM 1200到1500  8MM1200以下   我是这样搞的  吃深不要超过1mm  我一般0.5

你看这个黑色的硬块,我用新刀上去碰一下刀直接变形,说明这个小块比刀头硬,不像是烧刀问题,还有几块料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积屑瘤积屑瘤

网友:
过热了,热量跑不出去

网友:
槽深了自然夹刀,铣单槽用大排屑槽的刀,比如2刃3刃

网友:
A3刚化学成分不固定,可能C等元素含量较高也说不准

楼主:
好像是这个原因,那么加切削液可以解决吗

网友:
粘刀了,我铣铝也粘过一把刀,后来加机油就好了

网友:
A3材料硬度低,不代表易加工,一般能用45#钢就别用A3.

网友:
要加切削液。

网友:
A3料确实不好加工,很粘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个原因,那么加切削液可以解决吗

积屑瘤相当于冷焊比材料本身还硬,剔除干净降低主轴转速试试

网友:
不排除小钢厂杂料钢吧?

网友B:
铣刀钝了,如果继续使用,
又遇到热量散不出去就会烧刀,
切不动大概工件局部相当于淬火了,
其实你换个新的刀,
比如M35材质的,
照样刷刷刷快的很,业余DIY就是尴尬,不用切削液冷却,
所以刀具容易报废,
像我用的最便宜的西南铣刀,
也没做啥东西,
铣刀买了几百把了,钻头也是,
磨刀机更贵

网友:
国标A3(普钢就是铁)即使不用切削液也不会这样。

网友:
转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刀钝了,如果继续使用,
又遇到热量散不出去就会烧刀,
切不动大概工件局部相当于淬火了,

解决了,加切削液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C:
换钨钢刀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钨钢刀就没事了

钨钢刀家用铣床DIY使用真是灾难了,铣床精度差刚性差,加工参数不对,随便一撞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