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求教

楼主(2019-11-05):
4A的57电机 DM542驱动最高4.2A 开关电源48v500w,接了3个驱动器 另外两个分别设置2.7A和3.7A这个驱动aa-bb-接b-ba-a 设置先是1.6A,正常,然后设置3.7A,听到啪的一声,然后驱动指示灯就不亮了也没反应了,应该是坏了

情况就是这样,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线问题还是过载之类的,求教

网友:
DM542不能接48V用,母线上的电压除了给的48V以外,还有电机的减速电压和续流电压,DM542标称最大48V,意思是让你用36V

网友:
我们雷赛的542一直用36V没有试过啪啪啪的

网友A:
看图,第二、三接线端子之间像有拉弧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第二、三接线端子之间像有拉弧的痕迹?

后来是拉出弧了,所以现在不能确定是拉弧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出三套步进套装。150三套我在闲鱼发布了【出三套57加长(64mm)2.6安高速步进电机带驱动!升级伺】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FLRQYtpxAvb后打开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