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关于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1-05):
萌新入坑不久。。。一开始是玩成品机入门,最近想搞自组卡录于是搞了一套大通兔机的配置,到货后准备开始装机,然后傻眼了,发现自己电机不会装,电机是1103,8000kv的电机,不分正反转,请问大佬们这该怎么装?看各种帖子也不太会。。。飞塔是大通的mini飞塔,一体电调
求助大佬们桨叶和电机该如何装?电机该如何焊接(焊接线序)bf里该如何调试?
十分感谢

网友A:
1、电机三根线随便接,如果发现转反了,把两根线相互换一下,电机转向就会改变。
2、电机三个线随便接,如果发现转反了,用电调软件把电机转速反向,电机转向也会改变,具体软件名字忘记了。
鉴于你是新手,建议你用第一种方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三根线随便接,如果发现转反了,把两根线相互换一下,电机转向就会改变。
2、电机三个线随便接,如 ...

十分感谢

网友A:
用的是一体电调,而且你还是新手,所以焊接的时候记得小心别短路了,最好把焊接技术弄好一点,不然分分钟烧电调。

网友B:
潜水吧,新手应该买套机

网友:
调转向得在BLheli里调

网友:
转向调节参考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一体电调,而且你还是新手,所以焊接的时候记得小心别短路了,最好把焊接技术弄好一点,不然分分钟烧 ...

感觉自己的焊接技术还行。。可以带电焊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自己的焊接技术还行。。可以带电焊接吗?

哥们,你在开玩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在开玩笑吗?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知道危险。其实焊接什么的不会出大问题,最多冒下火花。我建议你多备几个电调/飞控/图传/摄像头,好用来烧。淘宝卖家最喜欢你这样的客户了,带电焊接,短路后果自负,多多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知道危险。其实焊接什么的不会出大问题,最多冒下火花。我建议你多备几个电调/飞控/图传 ...

。。。。我是真的不知道,刚入门没多久,还有你的语气让人想起了网络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一体电调,而且你还是新手,所以焊接的时候记得小心别短路了,最好把焊接技术弄好一点,不然分分钟烧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水吧,新手应该买套机

之前玩的是套机,现在想试试自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不知道,刚入门没多久,还有你的语气让人想起了网络喷子

我不是回你的,我是在跟这层楼的模友调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不知道,刚入门没多久,还有你的语气让人想起了网络喷子

而且不说大道理,正负极一接短路这是常识,那么请问你带电的情况下怎么焊接?一个锡渣掉中间飞控烧你信不信?如果你觉得是喷我没什么意见,我确实觉得你说这句话很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说大道理,正负极一接短路这是常识,那么请问你带电的情况下怎么焊接?一个锡渣掉中间飞控烧你信不 ...

。。。不好意思我对这方面知识实在是不多

网友:
谁没有个新手的时候?

网友:
多用万用表测试,一体电调用软件调电机正反转

网友D:
优酷B站大把的教学视频,我也是新手,都是看视频看帖子学的,可以用BLHeliSuite直接换电机转向,不用拆线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酷B站大把的教学视频,我也是新手,都是看视频看帖子学的,可以用BLHeliSuite直接换电机转向,不用拆线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