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出一个没有爽飞过的飞机860cm翼展的P40轻木机

楼主(2019-11-05):
这个飞机几年前买的,没有爽飞过,小炸过4次
有爽飞过的朋友说下该上什么具体配置。
这是从倒飞如流家买轻木飞机,自己上的涂装,装了收放起落架。
重量可能太重了才不好飞。

我上的八寸反浆,所以搞了左拉和上拉。

网友A:
上拉?因为反桨所以就要全部和正桨相反?

网友:
反桨应该是左下拉

网友:
我发现800翼展的飞机都不好飞,不管是fms的还是轻木的。

网友:
原来是左倾,怪不得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也觉得应该是机头左倾、下倾才对

网友:
不要上拉

网友:
上拉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因为反桨所以就要全部和正桨相反?

我前拉机玩得少,有空先去飞下,再做调整吧!
刚开始飞的时候搞得正浆,电机座右下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拉机玩得少,有空先去飞下,再做调整吧!
刚开始飞的时候搞得正浆,电机座右下拉。

我看你还是先做调整再去飞吧,你这飞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的了。
右拉和下拉分别针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作用。其中右拉是针对的正桨反扭,而下拉则是针对的加速时的抬头倾向。
用了反桨改成左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反扭方向相反。
可不论用正桨还是反桨,加速总是向前的吧,那抬头就都会抬的吧?那是不是都应该下拉?你改成上拉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做任何调整多多少少都得基于理论基础和逻辑吧,不能蒙着头想当然啊是不。
我感觉你这根本连想都没想全凭的直觉,没有基本认识做基础的直觉,显然不可能是正确的。
改成下拉再飞吧,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还是先做调整再去飞吧,你这飞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的了。
右拉和下拉分别针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作用。 ...

OK   搞成左拉  下拉在去飞场试试,谢谢详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