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设置osd显示信号强度

楼主(2019-11-05):
遥控器辅助通道设置为rssi
连接飞机打开bf
遥控一栏设置为rssi的通道会有跳跃
右侧rssi通道勾选
完成

网友:
擦,还有这功能,赶紧试试

网友A:
感谢楼主,明白了,这个就可以显示遥控信号强度了,图传信号强度就只能看画面雪花的多少了,对吗?
另外乐迪at9s的多旋翼最多智能控制七个通道对吗?这里占用了一个通道,占用的是哪个通道呢?
我现在设置的aux通道,一个是解锁,一个是模式调节,一个是寻机bb响,没有多余的通道给rss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明白了,这个就可以显示遥控信号强度了,图传信号强度就只能看画面雪花的多少了,对吗?
另外乐 ...

对的,看你的滑杆和旋钮哪个能用,设置为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明白了,这个就可以显示遥控信号强度了,图传信号强度就只能看画面雪花的多少了,对吗?
另外乐 ...

你可以把解锁和bb响放在三段开关上,一个通道

网友B:
能发个b站视频学习下吗

网友C:
问题是乐迪这个不准,和没有一样。不信你试试

网友A:
貌似有道理,目前三段开关我放了自稳,半自稳和手动,我手动还能力不足,可以把手动的那个档位给rssi,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看你的滑杆和旋钮哪个能用,设置为那个就行

只有三个aux可以用,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乐迪这个不准,和没有一样。不信你试试

我加了功放早就不准了。0都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道理,目前三段开关我放了自稳,半自稳和手动,我手动还能力不足,可以把手动的那个档位给rssi,是这 ...

并不是,三段开关是一个通道。你可以把bb响的通道给rssi然后把bb响替换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b站视频学习下吗

就是在遥控上设置一个通道为rssi,然后连飞机上地面站看哪个通道的数值会跳动,就把哪个设置为rssi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道理,目前三段开关我放了自稳,半自稳和手动,我手动还能力不足,可以把手动的那个档位给rssi,是这 ...

rssi得独立一个通道。其他可以在一起。不行买个r12dsm。这个够,我都是这个。

网友A:
楼主,我用的是乐迪at9s,r6dsm接收机,为什么在遥控器上远不了出来rssi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的是乐迪at9s,r6dsm接收机,为什么在遥控器上远不了出来rssi呢?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更新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更新下固件就行了

更新最新的at9s固件吗?从官网上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更新下固件就行了

完了,升级完固件后白屏了,怎么办啊

网友:
折腾了一下午,终于搞定了,更新了最终的固件,使用左上角的旋钮做rssi通道,osd可以显示了,在60左右。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更新下固件就行了

果然如此,你说的非常对,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达成所愿,感谢

网友B:
我用f4飞控,把辅助通道设置了,也保存了,然后重新插一下飞控又显示已禁用rssi通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4飞控,把辅助通道设置了,也保存了,然后重新插一下飞控又显示已禁用rssi通道,,,什么情况

没遇到过不太清楚,试试刷新飞控固件

网友:
有问题可以及时联系售后噢。售后QQ:2850416977      电话0755-8836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