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刷F3飞控改无刷教程。

楼主(2019-11-05):
最好是把芯片拆了,把pwm接到芯片底下的焊点上,再把飞控正面的电容拆了,就完美了。

网友:
没看太明白,如果想分享的话,建议楼主说得详细点,毕竟有些专业知识其他人不一定懂。

网友:
有兴趣,请楼主指导下

楼主:
哪里不明白问吧

楼主:
pwm就是电调或舵机的信号线。
建议做无刷四轴的话,保留5、6号电机电路或不保留。
做有刷固定翼的话,保留1、2号电机电路。

网友A:
我又加了个gps准备改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A:
我又加了个gps准备改固定翼

请问,空心杯内置接收机,怎样改成使用其他牌子的SBUS接收机?

网友(2021-06-24):
这个意思是就用他的pwm信号,还得单独配电调吗?

网友:
你好,请问,这样做,输出的还是有刷驱动信号吗?

如果还是有刷的PWM的话,直接驱动目前流行的四合一 BLHELI_S,能直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