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供电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9-11-05):
最近发现,4节镍氢电池,居然舵机乱动,看遥控回传显示,接收机电压如果两个舵机(紧帆、船舵)同时动的话,电压会降到3.4V。无舵机动时5.4V。
今天换上两节铁电池试了试,舵动得快多了,也不跳舵。但担心铁电池容量小,续航时间太短,水中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用镍氢电池,但采用六节,或五节(放一节占位假电池直通)。保证接收机的6V-10V正常供电。

开始还想是否要像固定翼航模那样,做一个电源供电的分电板,主电全用粗线供电(帆船只有两个舵机,完全不用买成品去,自已用面包板焊一个杜邦插座阵就行了)。今天测了下各个舵机的电流,最大都不到1A,两个合起来就快2A了。但不是平均或长时间电流。所以最后放弃了用分电板方案,还是提高电压,别让动态压降把接收机给不稳定或停止工作了。

群友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请教楼主:您使用的镍氢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因为我有大量的5号镍氢电池,1.2V的,也想利用一下用到帆船上,但友人提醒电池容量偏小,续航时间太短,在水中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您使用的镍氢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因为我有大量的5号镍氢电池,1.2V的,也想利用一下用到帆船上 ...

1200mAh,全是品胜的,一堆其码有16节,两三年了,只失效了1节。现在用带容量显示的充电器,实测也是这个容量左右。

网友B:
可以采用两组电池供电法。一组6V供接收机,一组6V供舵机。

网友C:
接几个大容量电容在接收机供电线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两组电池供电法。一组6V供接收机,一组6V供舵机。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几个大容量电容在接收机供电线两端

也是一种不错的想法。

网友D:
大多数 接收机 可以6V ,超过 6V 不保证 不烧毁 哦。

所以:你要么 接收机 单独供电,与 舵机 分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 接收机 可以6V ,超过 6V 不保证 不烧毁 哦。

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用的乐迪R12DS双向接收机,标称工作电压6-10V呢。
另外,国外DF65零件卖家就提供这几种配置的电池呢。
1)五节封装的镍锰氢电池组,6V/950mAh;

2)7.2V/1300mAh Li-Po锂聚合物电池;

3)6.4V/700mAh LiFe-Po锂铁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用的乐迪R12DS双向接收机,标称工作电压6-10V呢。
另外,国外DF65零件卖家就提供这几 ...

  LiFe-Po锂铁聚合物电池。
——应该是最合适的。2S 的

网友E:
我用这种在65上,充足电800mah,跑一个下午,不关电源,用掉400mah

网友:
各位前辈的智慧,学习啦!接下来就是动手做了!一堆锂电池不会浪费啦!感谢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种在65上,充足电800mah,跑一个下午,不关电源,用掉400mah

一下午,要用掉400mAh。这样的数据对新手来说很重要。
谢谢!

网友(2025-02-10):
看着没烧接收机,,也没烧舵机,,但是我觉得已经快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