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报错了!

楼主(2019-11-06):
各位高手,最近我在一台新装win7的64位系统电脑上运行realflight G4报错了!在从光盘上将pojie文件覆盖到安装路径时,被诺顿拦截了动作,事后被我在诺顿排除了这个拦截动作。报错内容如下图,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么?

网友:
上面写的是:没有发现控制器,插入并重试

网友:
我都是用EMU33打开的,没加密狗直接运行肯定报错。

楼主:
用了加密狗,在另一台电脑上成功运行,这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