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各位高手

楼主(2019-11-06):
废品站淘了一个机头,陆续准备了厚壁钢管和钢板准备做一个台钻,组装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台钻是3个塔轮的,中间的塔轮不知道如何安装,不知道给如何调节涨紧度,那位大神给个指点一下啊,谢谢

塔轮

塔轮

这个中间的塔轮不知道如何调节涨紧度

这个中间的塔轮不知道如何调节涨紧度

轴

网友A:
一般把电机往外顶紧就好了,中间塔伦有拐臂跟着也拉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把电机往外顶紧就好了,中间塔伦有拐臂跟着也拉紧了

中间塔轮是如何安装在台钻上的,底下是盈配还是需要轴承啊,昨天做了一个轴承座,以为需要呢,但是考虑一下感觉轴承好像用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塔轮是如何安装在台钻上的,底下是盈配还是需要轴承啊,昨天做了一个轴承座,以为需要呢,但是考虑一 ...

肯定不是过盈配合,能转的,其实我也没拆过,我是从原理上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加轴承也行但越精密越好

网友B:
顶楼上,这个调整电机座螺丝就行了,一个拉一个就拉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这个调整电机座螺丝就行了,一个拉一个就拉紧了。

看楼上的回答,我知道了大概,但是细节还不理解,能给个实物图看吗,百度搜了找不到啊。皮带轮内孔是28的,是不是用一个外径28的轴承就可以,要是安装2个安装不了啊,如何上下轴到安装轴承是不是不行啊

是不是上下都安装轴承不行啊

是不是上下都安装轴承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