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配件,自已做

楼主(2019-11-06):
成品船帆设计上没完成这一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所以第一次放船就跑成了这样。

开始还以为是绳索没有拉紧。
可仔细看了老外的高清图后发现,这里应该有几个小不锈钢圈圈,每隔一定距离放置一个。
一共有3种形式的固定圈圈做法。

其中最好的是第3种方法。条件限制,知道就完,暂就不做太多研究了。

先是在帆上烧了3个2.5mm的洞,目的是放上内径2mm的空芯铜铆钉。然后就弯了3个这样的钩圈圈。取材曲别针(0.8mm)。以后可能会锈吧。用一段时间,等买到不锈钢丝后再重改。

样子是不是和DF65的配件差不多^_^ @_@!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船的帆前缘套着一根挺粗的多芯电线,并用缝纫机车缝了这条边,所以打孔不能离边缘太近,于是这个套圈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做了。

完成的样子如下面。固定好后效果如第一图的中间那样,属于对称形,受桅杆的湍流影响中等。

现在再有横风,怎么也不会离毂大鼓翅了。

网友A:
你的是铝合金桅杆吧?有槽,主帆塞一根电线,然后再塞入桅杆的槽,出厂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铝合金桅杆吧?有槽,主帆塞一根电线,然后再塞入桅杆的槽,出厂的设计

刚发现是有个糟,这样设计啊。

很卡,卡掉帆上的色,扭来扭去的也磨损。先不用这个糟,它是图中最不合理的前缘,凸面上湍流比凹面上还大。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啊!

网友B:
绑一个小绳圈就解决问题了,钢丝的有可能把前帆的绳子挂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一个小绳圈就解决问题了,钢丝的有可能把前帆的绳子挂到

可以的。
系小索扣儿的技术还不太过关,尤其是尼龙线,滑滑的,老是松开。虽然学习过各种绳扣的扎法。
用棉线绑起来还就和。

当然,换风向时还是钢丝的跑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铝合金桅杆吧?有槽,主帆塞一根电线,然后再塞入桅杆的槽,出厂的设计

刚明白图2中的最上图jack wire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塞一根电线在桅上的糟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系小索扣儿的技术还不太过关,尤其是尼龙线,滑滑的,老是松开。虽然学习过各种绳扣的扎法。
...

就一个8字节可以,用502稍微点一下,大力马线也不会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8字节可以,用502稍微点一下,大力马线也不会打滑的

借用网上图,是可以弄成这样。

楼主:
平结,不如再加一圈,成这样。但对绳子要求较高,比如要用到spectra cord,就是下下图那样的(小辫子式的)。

绳头最好收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