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能搞航拍吗

楼主(2019-11-06):
如果能,摄像头是必须弄在机架下方吗,我不想要弄大脚架,感觉降落很容易翻,另外有靠谱的飞控推荐吗,希望能便宜一点

网友:
那就是APM 和naza飞控适合航拍了,会折腾用F4弄航拍也可行。

网友A:
APM 可以 我以前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可以 我以前发过帖子。

固件是什么,是飞控里程序版本吗,遥控器的固件同理吗
淘宝里APM有2.5和2.8个两个版本,我选哪个

网友:
  不过挂载有限  ~

网友:
F550我之前买过一种机架,前面吊稳定器,后面可以挂电池,楼主可以某宝去找一下,平衡挺好调的,不过续航如果是六轴的话就有点抓急了,时间有点短,飞控的话APM或者pixhawk或naza都可以,naza会稳一点。

网友(2019-12-21):
naza和pix都用过,f550和e300加高脚架。不用担心会翻,还是很稳的。加了云台和小蚁相机,因为脚架会出现在视野里,给小蚁换了个镜头

网友:
我550用过一种脚架,云台可以挂前面的,就不会出现视野有脚的情况了,高脚用pix的poshold模式降落下来还是挺稳的,我用自稳降都不会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