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电BB响就不停的叫是飞控坏了吗

楼主(2019-11-06):
曼巴f405mini飞控,起先排线插错槽了造成BB响短路烧毁但飞控使用正常,换上新的BB响后一接电就不停的响是什么原因?飞控也恢复默认了,LED是正常的

网友:
保护电压设定?

网友A:
配置里面有对应bb响的开启选项,一个一个看哈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里面有对应bb响的开启选项,一个一个看哈就知道了

全部都关了还会响

楼主:
是一直不停的叫

网友:
是否就個沒有关

网友:
有否開遙控

楼主:
全部都关掉了还是一样一接电就叫

楼主:
开了,一边飞一边不停的响

网友:
上图片来分析啊

楼主:
需要什么图片呢

网友B:
接错线了吧,bb接了+5和地就一直响,又或者飞控bb响控制mos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了吧,bb接了+5和地就一直响,又或者飞控bb响控制mos击穿短路了

估计是击穿了,但是飞行都正常的

网友C:
是什么样的响?
嘀.嘀.嘀.
还是嘀……

网友:
我有时也有这种情况,电压保护问题,满电的时候3S被飞控认为电压在12.6V以上,飞控认为是4S欠压一直嘟嘟的叫。飞一圈,电压降下来。插拔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样的响?
嘀.嘀.嘀.
还是嘀……

嘀——————————————————————————————

网友:
我前两天就这情况,各种查无解,一怒重刷了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2020-12-02):
老哥最后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