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二手准直仪?

楼主(2019-11-06):
请问哪里有卖二手准直仪?或者有要出手准直仪有朋友,遇见过帮忙询个价谢谢!

网友:
闲鱼有,非常老旧,成色好的很少见,上次看到一个成色好点的,时间不长就有人买了

网友:
论坛前几天还有人发

网友:
这玩艺好像不便宜,要2,3k。个头也不小,地方小了还不好摆不开。

网友A:
说实话一直想找个来用,我甚至打算自己用摄像机做一个,现在的摄像机的像素尺寸已经到2um级别了,如果有很好的激光光源,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了

网友:
不知楼主要测量什么。。。有很多替代方法的。。。

网友(2020-03-01):
高级货啊!

网友:
用过的前辈给讲讲怎么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一直想找个来用,我甚至打算自己用摄像机做一个,现在的摄像机的像素尺寸已经到2um级别了,如果有很 ...

2um像素感觉还是不怎么够,焦距200多点,不搞别的附加,1秒角度就2um了,还不如弄数显的螺旋尺改装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um像素感觉还是不怎么够,焦距200多点,不搞别的附加,1秒角度就2um了,还不如弄数显的螺旋尺改装试试。 ...

我试过了,激光光源不好搞,要那种超级细的光源,我在淘宝买了那种可调焦的激光源,发现在2米的位置斑点不是圆的,而且光斑很大,不好用。如果找到很好的激光源,这样的精度还是够用了,毕竟一般的水平仪或者倾角传感器都达不到1秒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激光光源不好搞,要那种超级细的光源,我在淘宝买了那种可调焦的激光源,发现在2米的位置斑点 ...

用激光是为了干涉用的,这是成像法,跟激光有什么关系哦,分划板+分光镜,物镜成像而已。

网友B:
激光干涉,对移动距离敏感,波长+细分,小数点后面好长的,但怎么检测直线度跟垂直度的不怎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干涉,对移动距离敏感,波长+细分,小数点后面好长的,但怎么检测直线度跟垂直度的不怎么清楚了。

你说得对,我就是想用成像的方法,便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