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上黑羊915高频头

楼主(2019-11-06):
萌新小白请教一下天地飞9能上黑羊915高频头吗?用教练口输出信号给915高频头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都买黑羊了,还不干脆换个控

网友A:
同配置正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配置正用着呢

天地飞上黑羊高频头吗?能
说一下你怎么弄的吗?

网友B:
天地飞9只能输出ppm信号,延迟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配置正用着呢

et系列那个插加密狗的孔都可以接黑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9只能输出ppm信号,延迟较高

我的t8fg也上的黑羊高频头,说实话感觉ppm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延时我认为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