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电调问题

楼主(2019-11-06):
朋友送我架fms 1.4米的P51   一看电调有刹车  我很不习惯   求各位大侠解难   怎么取消刹车设置?

网友A:
电调刹车,会造成油门顿挫,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刹车,会造成油门顿挫,容易炸机

是啊  我飞了后感觉太不舒服  油门收到底感觉飞机不太听话啊

网友:
防止桨打地的

网友:
接电前油门放到最高,听到电调三次两高短音后,会有三次两低短音两高长音,在这三次两低短音两高短音过程中,将油门收到最低,就取消了电调刹车。

网友B:
接电前油门放到最高,然后电调上电,听到电调三次两高短音(校准油门行程提示音)后,会有三次两低短音两高长音(刹车模式切换音),在这三次两低短音两高短音过程中,将油门收到最低,就取消了电调刹车。
此操作在接电前固定好飞机,保证飞机不会突然向前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前油门放到最高,然后电调上电,听到电调三次两高短音(校准油门行程提示音)后,会有三次两低短音两高长 ...

好的  谢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前油门放到最高,然后电调上电,听到电调三次两高短音(校准油门行程提示音)后,会有三次两低短音两高长 ...

照您说的做了   都摆平了  谢谢

网友C:
刹车以后,飞机停桨的阻力变小,反而会不容易降落。关闭刹车可以让飞机更容易减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您说的做了   都摆平了  谢谢

所有fms捕食者电调都是这样调整的,建议所有新飞机飞之前再做一个油门校准,就是前三次两高音时量油门拉下来,这样电调才能知道你的油门哪里是0,哪里是100,新飞机或者换了新的电调一定要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fms捕食者电调都是这样调整的,建议所有新飞机飞之前再做一个油门校准,就是前三次两高音时量油门拉 ...

嗯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以后,飞机停桨的阻力变小,反而会不容易降落。关闭刹车可以让飞机更容易减速

嗯  说的很有道理   我飞的时候还真是像你说的那样  反正有刹车感觉很别扭

网友D:
P51降落时容易拿大顶打桨,原来的机主应该是因为这个设了刹车。空中飞行时可以收油门时不把油门收到底留一点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51降落时容易拿大顶打桨,原来的机主应该是因为这个设了刹车。空中飞行时可以收油门时不把油门收到底留一 ...

嗯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