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降噪的消声器?

楼主(2019-11-06):
天凉了,懒得出门,就打算在家里调试发动机。我有一个ASP S52A二冲程,
想请问,排气管能否再接上一个什么消音的,达到很大程度上去掉噪音的目的?

网友A:
那就失去了油机最大的特点,不如换成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失去了油机最大的特点,不如换成电机

条件是在家啊,那声音闹腾起来邻居全给引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是在家啊,那声音闹腾起来邻居全给引过来了

难道在家里飞啊

网友C:
买个最便宜的汽车或者摩托车消音器,改下接口

网友:
调试发动机而已干嘛非得飞

网友:
气控用的那些消音器不错   流量大 效果好

网友:
完全可以自制一个,一级不行就两级,只是会降低发动机功率,不过好像会影响发动机运转。请大神补充。

网友:
消声器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闲鱼淘个AKRAPOVIC去

网友D:
我是用椰汁铁罐和波纹管,铜接头(选尺寸)套在原排气管上,双头波纹管,铁罐一侧剪掉,直接套在另一个。还没试过效果,用嘴去吹有哨音。看过有模友用管子接到封闭纸箱。

网友:
建议用棉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椰汁铁罐和波纹管,铜接头(选尺寸)套在原排气管上,双头波纹管,铁罐一侧剪掉,直接套在另一个。还没 ...

波纹管上要打孔,打密一点,波纹管外壁要和铁管有足够的空间。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家搞(楼上楼下都住的有人),满油几秒就满屋尾气了,磨合在院子里完成的

网友:
把家里的门窗都关紧就不会吵到别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是在家啊,那声音闹腾起来邻居全给引过来了

洗衣机下水管一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最便宜的汽车或者摩托车消音器,改下接口

花28元买了一个小摩托的排气,安上后噪音大概小了百分之三十,声音很低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