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3 飞控 dx7用 dms2 ppm接收机 无法解锁!!

楼主(2019-11-06):
接收机 对频正常 调参软件 遥控界面有反应 但是 arm在连接usb调参时开关无法变黄
遥控器
在调参软件 在
电机
界面无法控制电机 只有软件可以控制电机测试 拔掉usb后 推油门有 bbbb 4声b 2声慢bb 后无反应 求解!感谢高手解答!

网友A:
油门没有低1050

网友B:
摇杆位置高于min_chec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位置高于min_check吧,
控油门985 bf设定最小1000

楼主:
有大神给治治啊?

网友C:
油门985? 太近了,bf设定最小11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