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的尾巴。

楼主(2019-11-07):
直升机的尾巴,一定要又大又硬,九龙抱柱子,才够醒目。比如oxy;sab没得讲了,一向就是那么粗那么挺。
所以新出的富丽大哥,您一定要做到着一点。。再粗点,再粗一点点。。。

楼主:
其实我挺富丽的。。。至于抄袭这事。。。嗯嗯,我承认这个世界上不抄的只有SAB了。其他的敢说没有抄袭,我交贴个和它长的差不多的图片看看

网友A:
其实sab的尾巴好看是好看,但有点笨重,个人感觉,比如在做左右旋自旋摆切换时,sab的尾巴就会慢一拍,而x7,xl这种管子机尾巴旋转的切换就明显迅速一些。当然可能是我参数没调好,但无论如何,2,3mm厚的粗管子肯定是要比薄薄的一层细铝管重的

网友:
只喜欢oxy的粗粗尾巴 又粗又大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ab的尾巴好看是好看,但有点笨重,个人感觉,比如在做左右旋自旋摆切换时,sab的尾巴就会慢一拍,而x7 ...

可能是质量大惯性大?

网友:
还是喜欢轴传特细的尾管,侧面积大,机身薄的。

网友B:
尾巴硬什么意思?我的450尾管12mm够用了,安装到前传波箱那头用长10厘米粗11mm碳纤管当内撑,炸鸡10次可能才弯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硬什么意思?我的450尾管12mm够用了,安装到前传波箱那头用长10厘米粗11mm碳纤管当内撑,炸鸡10次可能 ...

主要是要求

网友:
前部分加内衬就可以,不会增加多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