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baba 14sg要使用12个通道,需要两个接收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9-11-07):
请给详细说说

网友:
看说明书  7008有四个模式

网友A:
R7008sb的sbus接口应该能输出全部通道的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008sb的sbus接口应该能输出全部通道的信号吧

sbus主要是接飞控用的,全部信号输出了也没法转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主要是接飞控用的,全部信号输出了也没法转换啊

买二个7008就可以, 一个出1至8通,另一个出9至l4通

网友:
同3楼所说,有四个模式,用C还是D模式忘了,接收机必须是r7008sb,可以使用两个接收机。

网友:
看这个你就明白了,虽然这个是18s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主要是接飞控用的,全部信号输出了也没法转换啊

确实,需要配合sbus舵机还有futaba出的那种hub。

楼主:
看了半天说明书,基本搞清楚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us主要是接飞控用的,全部信号输出了也没法转换啊

买一个sbus解码板就行了。才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sbus解码板就行了。才几十元。

恕我孤陋寡闻了,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回头了解下

楼主:
用sbus解码板将通道延伸出来当然合适了,两个接收机1000多呢,买6104的14通道接收机也得1200.这个解码板哪里买?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bus解码板将通道延伸出来当然合适了,两个接收机1000多呢,买6104的14通道接收机也得1200.这个解码板哪 ...

搜sbus转pwm

网友:
推荐一个便宜些解决方案,用A3S3陀螺仪,从Sbus接入陀螺仪,陀螺有五个出口,可以在陀螺的设置里面自行设置这5个出口分别对应的通道,如果两个陀螺分别连接sbus和sbus2,就可以输出7+5+5一共17个通道,当然,一百五一个陀螺,如果两个要三百,这样也不如买一个双天的sbus hub了